含C量少于0.3%就不能淬火,有些不明白

楼主(2011-12-23):
老早听说Q235不能淬火,也淬不上火,在论坛里看老帖的时候有人说,含C量少于0.3%就不能淬火了
假定这句话正确,Q235含碳量0.22左右,20#钢0.17~0.23,也在0.3以下,这么说的话20#钢也不能淬火,
但在我印象里20#钢又是可以淬火的,这是为什么呢?
来个明白人给梳理梳理。

网友:
低碳钢怎么能淬火呢

楼主:
是不是我所理解的东西有错误了,20#钢所说的淬火是在渗碳以后的事情,我忽略了渗碳这个过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我所理解的东西有错误了,20#钢所说的淬火是在渗碳以后的事情,我忽略了渗碳这个过程?

没错,一般用在轴类零件中,要表面耐磨要芯部韧性。不渗碳没法淬的

网友:
10#钢啥都不渗,也可以淬火

网友:
淬不上火的, 可以渗碳的

网友:
就是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碳素结构钢(GB/T700-1988):只保证力学性能,不保证化学成分。例如:Q235-A

优质碳素结构钢:(GB/T699-1999、JB/T6397-1992)不但保证力学性能,而且保证化学成分。例如:45

如果你的零件不需要热处理,选择碳素结构钢就可以了,前提:是机械强度满足要求。

如果你的零件需要热处理,必须选择优质碳素结构钢,化学成分不稳定是没有办法确定热处理工艺的(看看“铁碳平衡图”就明白了)。

自然是不能保证完全到达你的强度要求。

具体请看《机械设计手册》

理论上讲,碳钢都是可以“淬火”的,只要有“碳”就可以通过“淬火”得到马氏体。

马氏体的多少与“碳”的多少成正比

硬度的大小与“马氏体”的多少成正比,

当然有一定的范围。

所以总结下来的答案是:

Q235能淬火,但是工程上一般不用,1、不好热处理控制,2、没有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