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相同进给的情况下,PCD要比硬质合金的刀片,做出来的粗糙度要好?

楼主(2011-12-23):
当加工铝合金的时候,一般PCD刀片用的很多,粗糙度比较好。 为什么在相同进给的情况下,PCD要比硬质合金的刀片,做出来的粗糙度要好?

以铣刀盘为例加工铝合金,假设 每齿进给都是0。1的话,硬质合金和PCD加工出来的粗糙度的大概范围是多少?

网友:
PCD刀片有挤压的作用,并且刀片本身很光滑,摩擦系数小

网友(点评):
硬度,摩檫系数(包括前刀面光洁度,PCD元素结构)

网友:
只限于有色金属的加工和非铁材料的加工。其实硬质合金比PCD用的要广,基本上只要硬度低于它的材料都干的动,PCD的强项就只有有色金属和尼龙玻璃钢之类的有机材料。

网友:
很好的一个问题,帮忙解决一下: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