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穿孔机三辊导向装置多支辊子出现裂纹

楼主(2011-12-23):
公司的穿孔机三辊导向装置多支辊子出现裂纹,材质是X38CrMoV51,不知道大家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没有?现在想重新加工备件,但材质是德国进口的模具钢,价格高且不好找,想更换比较常见可以替代的材质,请大家指点小弟一下,谢谢!

网友:
热裂纹,要具体分析看金相才能告诉你怎么了,原因比较多,

网友:
没有图片?

网友(点评):
就是那个抱辊,这不要看图片,他要分析怎么裂的,有图片没用,要说什么条件下怎么裂的?才能分析为什么

网友(点评):
呵呵,是自己么见过那个东东想有个感性认识。

楼主:
谢谢大侠的分析,但热裂纹一般是指焊接情况下的吧?而抱辊辊身是整体加工件啊!使用环境是,穿孔出来的毛管温度应该有将近一千度左右,而抱辊表面又有水冷,形成一个冷热剧变的环境,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还有本人对金属材料了解不算多,问下这样的抱辊材质上可以用42CrMo代替吗?

网友(点评):
这个与交变冲击还有关系,假如你调整的不好,或者毛管的璧厚不均匀,冲击比较大,辊子受较大的周期冲击,就加大了疲劳损伤的提前发生,导致寿命减低,42CrMo性能不行,高温寿命很短,磨损会非常快的,频繁更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的分析,但热裂纹一般是指焊接情况下的吧?而抱辊辊身是整体加工件啊!使用环境是,穿孔出来的毛管 ...

谢谢楼上大侠,本来打算改材质的,只好不改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