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电机的功率

楼主(2011-12-23):
附件是25t的系泊绞车(船用),额定速度是15m/min,请问各位大侠,怎么才能知道选多大功率的电机,有没有什么计算公式???是否跟减速箱有关?

网友:
记得课程设计的时候选择电机好像先是根据传动比定转速,然后根据转速、扭矩什么的定功率。公式记不得了随便找本设计手册都应该会有,度娘应该也知道

网友:
计算功率公式N=FV,请楼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