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形炉上料台架挡板被坯料撞损严重,请赐教!

楼主(2011-12-23):
环形炉上料台架挡板被坯料撞损严重,因为台架末端有一段斜度为1:10,最大管坯直径800mm,重量达10T,挡料器启动1.5s,停1s,返回1.5s,坯料从斜台架滚下来时对挡板冲击力量太大,挡板经常被撞坏。之前已经将斜台架斜度改小,但效果不是很明显,现在又想将挡料器减速机速比增大,来减慢管坯滚下的速度,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高架提升式的,在提升机处要设一个接料爪,不能让坯子自己随意滚,你不控制,肯定没办法,有接料爪以后,可以控制速度,

斜滚段在半程可以设一个液压驱动的挡块,先滚到这里,停一下,在放下去,到末端就缓冲了,

最末端,可以设液压缓冲器,油气阻尼的,阻尼可以调节,钢坯撞到挡板以后,挡板回缩,缓冲,再推回来定位,

看你具体设备布置了,我设计过大的提升机,缓冲器,包括阻尼器,你这个吨位不算什么,你按阿拉上面说的,随便用一种措施就可以解决,不必选择多种,多种组合的是用在更大吨位的,

吨位再大,你可以找阿拉给你设计制造,你这个没必要,你自己玩就可以,

楼主:
谢谢大侠的耐心解答,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