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加工高精度

楼主(2011-12-23):
怎么样才能保证垂直度0.003和平行度0.004的尺寸要求

楼主:
各位大侠     急啊!!!!!!!!!!!

网友:
这是高精度运动平台的件,装导轨的。

楼主:
是的!求怎么机加工的。

网友:
根据现有图纸,无解

网友:
这事应该问设计者,他是怎么考虑的,总不能说设计得出来加工不了,那叫什么设计呢?

网友:
用加工中心做快,精度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件势必要拿比较好的立式加工中心来做,垂直度和平面度要求比较高,不过还好是铝材质,没有过大机床刚性要求,
我认为对于如何加工,是编程的问题,如果说设备的话,要看你量有多大,如果是大批量生产  那么就需要配光栅尺,如果是搞个几件的话,就慢慢自己鼓捣吧。

网友:
看到非CAXA的图纸眼就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