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球轴承和深沟球轴承的使用,内外圈均需要限位吗?

楼主(2011-12-23):
求教

角接触球轴承和深沟球轴承的使用,内外圈均需要限位吗?尤其是角接触球轴承两个同时使用时,是背对背还是面对面使用呢?

网友:
角接触球轴承大多是背对背的使用

网友:
角接触球轴承需要成对使用,且需要内外圈固定。深沟球轴承一般单用,且只需要内圈或外圈固定即可。

网友(2013-11-14):
这个我也弄不清楚,希望大神们指教

网友:
角接触轴承是不是内外圈都要挡死。

网友(2014-04-16):
这个没有通吃的办法,不同的设备需要不同的设置。
比如,同是深沟球,有的是两端固定,有的是一端固定,一端游动。
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