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螺丝机配件,紧急求助

楼主(2011-12-23):
买了台自动供螺丝机,要设计个东西把,螺丝从供螺丝机上取到自动螺丝刀上!
注:自动螺丝刀是捆绑在 自动机械手臂 上!
求助!!!各位大大!!!

最好有人做过。。给张现成的图 或 细点的照片~~~参照下~

网友:
你说的这个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个设备的关机技术,结构大致很简单,但是要做好的话太难了,故障率很高,德派、韦博有这个,算是做的不错的

网友:
深圳 聂俊                       做这个的

网友:
我们这边也做各式的打螺丝机

网友:
可以参考这个,可以打深孔螺丝.

网友:
那个结果是很简单的.................

网友(2012-11-25):
扭矩传感器,这个设计电路上的东西。电批接入自己的电路板上可是个学问啊。我之前在瞎搞,搞了两天才弄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