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工具铝压铸壳体零件,加工中的各种问题!

楼主(2011-12-23):
亲们:
电动工具铝压铸壳体零件在机加过程中,时常会有许多难题,比如外形不规则、加工工位多、表面质量要求苛刻、加工批量大、装配尺寸要求高、加工节拍要快等因素,导致在工装夹具设计时,煞费苦心。

但现实加工过程中会出现诸多不确定因素:尺寸不稳定、产量上不去、装夹不人性化等。要想一步到位,追求完善,真可谓要在机床、刀具、工装、加工参数、操作手法等等一系列方面下足功夫。
贴上一个电动工具产品,月产量8k,请高手们帮忙分析分析,谈谈工装与车加工工艺,让小弟学习学习,

如图:

网友:
跟六角拜师吧,可以学到很多的。

网友:
直接上图吧…对于不规则的零部件中小批量生产,工装治具是个很大的问题。说穿了其实就一句话:工装治具一切以方便稳定加工为准。

网友:
量产的工装首先考虑的是稳定和方便
毕竟效率就是生命,
压铸工艺的相对不稳定导致工装设计时要考虑避让分模线,顶针及滑块位置

网友:
      说到机加工艺,都和所使用的设备相关联,所以,你只贴了零件图,没说用什么车床加工,让人没法帮助你。就零件尺寸来说,主要是加工内外圆平端面,除了Φ40-0.004/-0.02精度较高外,其余尺寸精度等级都不太高,很适合用高效率机床加工。就零件特点说一下,零件不论用什么设备加工,都得两次装夹才能车完,批量生产就得用两台车床。效率最高的当属卡盘六轴车,生产节拍20秒左右,这种设备由于效率太高,工艺设计和调整难度较大,没有一定的技术人才的工厂很少使用,(机床图片看,工欲取其利,必先利其器……)其次是使用数控车,有一种刀架与主轴垂直的,形状是六方型,6个φ30的孔,可插圆镗刀杆或麻花钻及划钻。孔边还有一个可夹方刀杆的刀夹,这种车床,如用普通车刀,生产节拍150秒左右;如用两把阶梯划钻(一粗一精,刀具图片看,工欲取其利,必先利其器……)生产节拍60秒左右,再就是用C3040六角车,效率也很高,就是调整不如数控车方便快捷。再就是用普通车床了,但也不能用一般的工艺,那效率低不说,废品率也是很高的。还得采用阶梯划钻,效率才能高一点。以上设备,除了数控车,其它车床精度都很难保证Φ40-0.004/-0.02尺寸的较高的合格品率。因此这个尺寸只能先粗加工,最后用数控车精加工,或挑一台精度好的普车专门加工这一尺寸。不论用什么车床,要想效率高夹具最好用液压软爪或气夹,量具也要设计专用的,如外圆用卡规,内孔用塞规深浅用深浅样板等,一是可以加快测量速度,二是可减少或避免极限尺寸的出现,免得验收时扯皮。好了啰里囉说的不知对你有无帮助。

楼主:
各位高手都言之有理,六角车兄更是热情详尽,小弟收获颇丰,目前工艺基本已定,采用带液压卡盘、8工位刀架数控车床加工,分两序完成,现正在设计工装,关键是现实加工中,装夹的灵活性和加工稳定性,完全依靠工装的保证了,后果如何,还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