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路控制方案,求助

楼主(2011-12-23):
   我现有一个大型圆转台,想用脚踏开关和伺服电机控制转台每次转60度停止待人工操作后再踩动脚踏开关再转动60度依此循环,请问我需要配置哪些器件,如何接电路。请各位详细说明。谢谢!

补充内容 (2011-12-24 10:33):
转台的重量大约210KG,请问选什么规格型号的电机?

网友:
用伺服电机就可以实现啊,至于控制找电气的来做

楼主:
我公司没电气的  只有电工但别人不会PLC

网友A:
如转速慢不用伺服电机就行。脚踏开关,行程开关。在60度位置放置行程开关,脚踏开关启动,碰到行程开关停止。不用PLC。电工就能接这些电路。

网友:
用加感应探头  好像 就行了 ,深圳电子 展 就有展过 ,做伺服电机 的 都可以做这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转速慢不用伺服电机就行。脚踏开关,行程开关。在60度位置放置行程开关,脚踏开关启动,碰到行程开关停止 ...

那用什么电机控制它的转动呢?能否告知电话我想请教你一下,急用啊!

网友:
假如没有其他控制需要PLC的话,有些伺服驱动器本身就可以实现你要的功能,比如台达的一些型号。这样可以省个PLC。

网友(点评):
点下就转动60°?精度如何啊?

网友(点评):
实际就是内置简单的运动控制功能,比PLC控制还要靠谱些,还可以做龙门轴控制呢,到台达的网站上可以下到用户手册的,里面有介绍。

网友(点评):
能说下具体型号嘛?或在网站怎么更方便搜索到?哈哈,谢谢大侠

网友(点评):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sc/product/ProductLv4.aspx?ID=D6CD42C8-B2AF-492B-B3CD-91A431C7D845&SubjectID=6ac1a3eb-684b-4b50-9223-299cd0e02ec7

网友(点评):
大侠上班了吗?真做变频器啊,要是真的,性价比高,皮实,那搞来代理下下,OK?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了,不知有没有实战经验,效果还好吧?

网友(点评):
现在就是个打酱油的,给几个老员工小弟们接了几天线,新兵蛋子,没办法,低调做人,低调做事,凡事都低调,装孙子。哈哈,等混开了,再承诺大侠了。

网友(点评):
内部运动规划是铁定有的功能。亲眼看过龙门同步的演示平台。 目前没实际用过这个型号的驱动。看来大侠真搞上变频器了,摸摸底,熟了,再议。性能够用,价格合理,维修率低就是好东西哈。

网友(点评):
大侠是高人啊,俺这几天很迷茫啊,天天看书补课,原来只用用这玩意,现在搞里面的东西,一下子还真有点跟不上,得学习啊。

网友(点评):
哈哈,那你得把俺的专业课全学一遍才行啊。搞完变频,再玩伺服,顺便弄清楚运动控制。回过头,完全不是一个境界了。发财去吧。

网友(点评):
大侠就是俺的榜样,一想起和大侠的差距,面红耳赤,差距啊,只好努力学习了,至于发财不敢啊,今年还亏了,两边的年终都没有,亏了一笔啊。哈哈

网友:
普通电机加凸轮分割器最简单实用,纯机械故障少,价格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用什么电机控制它的转动呢?能否告知电话我想请教你一下,急用啊!

普通电机加减速器。性价比最高。QQ 307868497

网友(2012-04-13):
全套伺服驱动器方案出手:
软件源代码
硬件原理图
PCB
样机
技术支持
诚意请联系QQ:2512262471
秋秋:二七一二二六二四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