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薄壁管,怎样才能卷得圆

楼主(2011-12-23):
主要把1.0mm至2mm厚的不锈钢板卷成直径150至300mm左右的管道,车间里有偏三星卷板机,也有正三星,偏三星应该说本身有预弯功能的,可是还是卷得不圆,最后在钢管上敲,还敲得都是痕迹。

网友:
  有焊缝吗? 是直的,还是螺旋纹。

网友:
这个最好用四星或五星的

网友:
焊接好后,再放到正三星上走几下呢??

网友(2012-02-13):
一批几个,用宽板绕成多层桶状,再分层割开

网友:
这么小的直径管可用正三星滚圆

网友:
二节辊,或是包裹式圈桶都能完成,我觉得三节辊或是四节五节那都是用在厚壁管上的

网友(2012-07-14):
现成的焊管不是蛮圆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