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5#钢 Q235 A3钢 在实际加工中的性能产别

楼主(2011-12-23):
请问45#钢 Q235 A3钢 在实际加工中的性能产别??请高手详细指点 比人感激涕零!

网友A:
呵呵不知道这样说可以?,看你的用处在哪,如果加工的话都有相对的刀具,
45钢是熟铁用YT刀具,Q235是生铁累用YG刀具,A3是垃圾铁合成用YT刀具

性能方面回答不出来,知道有那么一点意思。献丑了

网友(点评):
哈哈,阿拉看愣了,确实是一个传说,哈哈,哈哈

网友(点评):
我也愣了一下,我还以为我错了很多年呢,赶紧百度一下,发现是楼主错了,还好。

网友(点评):
Q235其中不就含有A3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知道这样说可以?,看你的用处在哪,如果加工的话都有相对的刀具,
45钢是熟铁用YT刀具,Q235是生铁 ...

呵呵,很吃惊吧,你有 什么高见啊

网友(点评):
阿拉玩机械这么多年,首次听阁下的分类方式,感到好奇,能悄悄告诉阿拉阁下学什么的?师父是何方神圣,现在于何处高就,阿拉只是好奇,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呵呵,很吃惊吧,你有 什么高见啊

见笑了,做机械机加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见笑了,做机械机加工的

45钢是中碳钢。
Q235和A3钢都属于低碳钢。
在没有热处理之前,区别并不是很大。
实际加工中,并不需要区别对待一般YT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钢是中碳钢。
Q235和A3钢都属于低碳钢。
在没有热处理之前,区别并不是很大。

哦,学到了,正是这样

网友:
学子。学习!说的真对

楼主:
Q235和A3不是完全相同的,它们是GB700—79和GB700—88两种标准下生产的两种不同的普通碳素结构钢。在GB700—88中已取消甲、乙、特三类钢,钢铁厂也不再生产这三类钢材,但一些单位技术文件还没有及时更新,如继续寻找A3钢材,就可以用性能好于A3并与A3性能相近的Q235取代A3。   我错了

网友:
Q 235相对与45钢,加工要好一点,焊接性能比45钢要好很多。

楼主:
焊接性能比45钢要好很多认同

网友:
45钢是中碳钢,含碳量0.45,Q235属于低碳钢,实际加工中并不需要区分YT就可以了,但Q235可焊性比45#钢号很多

网友:
在我印象中45钢应该比Q235好加工,Q235是低碳钢,粘性比较大,转速高了很容易粘刀,而45钢硬度和粘性都比较适中易加工

网友:
A3淬火没什么用45淬火HRC35到50

网友:
问个问题,一般钢板都是什么材料啊,知道的大侠回复我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45#钢 Q235 A3钢 在实际加工中的性能产别??请高手详细指点 比人感激涕零!

你可以找找关于国标钢铁材料性能的相关资料,上面写得很详细的,这方面的资料还是比较多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