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利用SW出2D图时,发现出错了!

楼主(2011-12-23):
最近在利用SW出2D图时,发现出错了,如图片,一开始还以为是视角错了,检查了没错啊,之前用得话也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一直没着到答案,大家帮我看看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哪里有错呀??就是你的视角弄错了。。如果你硬说右边错了,那下边也是错的。

在属性中把视角改过来就行了。

网友A:
第一视角与第三视角问题,可以设定的

网友:
还有遇到过,应该是视角问题。

网友:
应该是视角搞错了。属性中修改一下。

网友:
你要的可能是第一视角图,现在的图是第三视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视角与第三视角问题,可以设定的

我试过了不管是第一视角还是第三视角出得图都是这样的,所以我就郁闷搞不懂了啊

网友(点评):
删去错误的,手动在相反方向投影即可。

网友:
可能是2D图的模板问题,楼主是选用什么模板的呢,美标的是第三视角,ISO的是第一视角。

网友:
视角问题。。。模板要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