梭阀能不能从中间孔回油?

楼主(2011-12-23):
问一下前辈门,梭阀能不能从中间孔回油A→P,有这样用法吗?

网友A:
这是液压闭式系统上的冲洗阀,不可以a—p那样的用法和安装方式,p—p两头以高压、低压油管连接。当高压油进推钢珠顶死低压口流向a口整个闭式系统都工作,当整个系统不工作时低压油进推动钢珠顶死高压口对整个闭式系统进行清洗、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液压闭式系统上的冲洗阀,不可以a—p那样的用法和安装方式,p—p两头以高压、低压油管连接。当高压油进 ...

我觉得能P-A,应该能A-P。
帮我看一下这个图中梭阀是不是从中间回油,然后来加速油缸运动。
再帮助分析一下,图纸设计有没有问题,一个油缸时不时会爬行。
先行感谢。

网友(点评):
你没有必要加个冲洗阀,单向阀,干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