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Oi-TB 报警2021和 BAT,更换电池还是不行!

楼主(2011-12-24):
我们这有一台fanuc的机床出现bat报警,2021报警 更换电池后问题依然存在,机器可以生产  每天都有几次报警 重置键可以消除 程式结束报警自动就没了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该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A:
更换的是哪儿的电池?放大器上的还是系统上的?bat应该是系统上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的是哪儿的电池?放大器上的还是系统上的?bat应该是系统上的电池~

换的NC上面的电池。。。。。。。。。。。。。。。。。。

楼主:
引用 楼主:
换的NC上面的电池。。。。。。。。。。。。。。。。。。

也就是换的电柜里面最左边的一节3伏的电池    正常的时候旁边是有绿灯亮  不正常就出现红灯
最右边是驱动器的电池吧

网友(2014-03-18):
看看诊断203,然后告诉我,有可能是伺服电机编码器线断!!!
我电话:135049606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