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小弟干了一批活,排削不畅,容易崩刃

楼主(2011-12-24):
          最近小弟干了一批活,是内锥螺纹的,问题是排削不畅,容易崩韧,给的转速280【转速低了粘刀],刀子稍微高些,英制螺纹, 进刀量有点大,3刀车完。车出来有颤纹。   不用冷却液不行吗?

请各位师傅们出出主意。。。

网友:
数控车吗?  转速可以高点  吃的少一点   什么料?

网友:
请房子说详细一下,螺纹直径,发颤和刀杆和吃刀量都有关系

网友:
都没说清楚,我们也不好说啊

楼主:
数控干的。。。。还有 主要是 排削不畅, 刀子硬抗的, 多车几道铁削咋 解决。     45*钢。。

楼主:
43.94小头。。。48.2大头。。。t0303  s280    go x42   z1    g92  x45.8  z-65 f2.54  r2.08
                                                                                              x46.4
                                                                                              x46.7

网友:
3刀车完。 是什么材质?
45#钢??
这样的话进刀量肯定太大了 哪怕你用很好的进口合金也一样容易崩刀。。
特别是车锥螺纹这样的螺纹。。。

楼主:
铸铁好像。。。。可普车是这样干的。。 要不这么干  我咋挣钱。。转速高吗,,我前面都180转。。

网友:
45号钢,打打硬度,要硬度没问题的话,应该很好车的,加点油不加水也没事,转打到700左右也不是很长就65长,速度快了铁削会打断一般要车8刀左右,铁削不断再打快到1000转,最好是加切削液。

网友:
刀具上可以下一下功夫。

网友:
进刀次数加多,有时候活漂亮比钱多好,以后活肯定少不了你的

网友:
说说你的零件规格和材质我们帮你解决哈参数
可以再解释得详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