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差小于2毫米,不能使用绝对值编码器,价格5k以内

楼主(2011-12-24):
一个减速机带着一个东西转动(就像餐馆里的桌子),上面放了大概一顿的东西,现在要桌子每转到一个位置(总共3个位置)就停下来,但是误差不能超过2毫米,不能使用绝对值编码器,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吗?价格控制在5000人民币内。

谢谢。

网友:
首先2毫米的概念不清,这和你圆桌的直径有关,越大说明要求的精度越高。其次可以自己做一个凸轮分度装置,精度主要是看机加了,外购分割器国产的好像也不太贵。

网友(点评):
那5000也难吧

网友A:
直径多大?转速快不?用2个OMRON的670系列光电开关即可,第一个开关用作减速信号,第二个用作停止信号。在3个需停止的位置各装2个感应片即可。共120元

网友(点评):
正解。直径大、速度快的话是有难度的。我们以前做过个直径600,1周停5次(5等分),每分钟转数12。精度保证在±2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多大?转速快不?用2个OMRON的670系列光电开关即可,第一个开关用作减速信号,第二个用作停止信号。在3 ...

用光电开关不行的,精度不够

网友:
能把图发上来就直观了。

网友:
用一个接近开关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相对值编码器 价格远低于绝对值编码器 再用个价格便宜的51单片机 每次启动时候矫正初始值

补充下 也叫增量编码器 除了没有断电记忆功能其他和绝对编码器一样 启动时需要矫正当前值就这点麻烦

网友B:
减速机加扭力可调离合器,三个工位固定三个气缸推动的挡块,震动可以加缓冲器调节,停留够时间后挡块退回,精度0.2毫米也没有问题。适用于低速。估计在5000以内

网友:
一个60W的调速电机,一个接近开关,分别在那三个想停的地方做个三角契位,,应试三千都不用,,以前我做过一台回转式点焊机,,一两K就搞定啦

楼主:
可以发给我看下嘛
邮箱xinhusichao@126.com

网友:
减速机选择合适速比,设计一个间歇运动机构.应该没问题.请楼主把数据给具体点.比如桌子直径,转动角速度有无要求.

网友:
转速不高得话光电开关绝对能搞定,别动不动就什么数控什么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速机加扭力可调离合器,三个工位固定三个气缸推动的挡块,震动可以加缓冲器调节,停留够时间后挡块退回, ...

请发个示意图看下。。。。。。。。。。。。

网友:
画图太费事,用画笔给个示意

网友:
联系我QQ529254250
减速器加一个分割器,精度在50丝

网友:
这点预算,只够买五分之一个凸轮分割器

要便宜,用手摇的蜗轮蜗杆减速机,多吃几碗饭就可以

网友C:
我以前做过一台设备,或许结构对你有帮助,我是二十个位置,定位很准。我上个图:

网友:
六个光电开关加气动挡块即可解决问题,2mm精度那是绝对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前做过一台设备,或许结构对你有帮助,我是二十个位置,定位很准。我上个图:

我做的设备比较简单,相当于一台
包装计数器。下面是一台100W的直流马达加涡轮蜗杆。一个接近感应器。二十颗螺钉。定位蛮准确的。控制系统和所以的机械,加工等成本也就5000左右。

网友:
有问题可以加我QQ:397442104.一一解答。你这种小儿科。

网友:
机械分度轮,书上有的,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