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140车床上怎么车M4*0.7的牙

楼主(2011-12-24):
各位师傅在6140车床上怎么车M4*0。7的牙。谢谢。。。

网友:
直接用牙套扳牙,省事。声明一下,俺不是干车工的。可行不可行,信不信由你

楼主:
工件淬火过。。。。。。。。。。

网友:
工件淬火过可以但是要有一定的验验积累才可以,行的话还是用板牙套吧。

网友:
工件淬火的硬度?还有量有多大。这要说清楚,才好定工艺

网友A:
我在630上修配自己的手表带上的0.9的芯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630上修配自己的手表带上的0.9的芯销!

工件已经做好了,淬火过,就没车牙,100件,HRC50度

楼主:
6140上只有0。75的牙。。。。。。

网友B:
车完丝淬火,0.7的螺距用光杆走螺距,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完丝淬火,0.7的螺距用光杆走螺距,好做。

工件太小发到外面无心磨做的,是淬火后全部磨到数,所以没牙,主要是6140没0.7的牙

网友:
走刀挂最接近的走刀量 一刀过 但淬过火 什么效果 我不敢说

网友:
淬火后不好加工,为什么不先加工螺纹,在热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