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5*1螺纹的加工,请教

楼主(2011-12-24):
设计要求外螺纹M45*1  4h   按机械手册   公称直径应该为 φ44.8-0.05  ,不知会不会太小,最漂亮的螺纹应该怎样加工呢?粗糙度Ra0.4、无毛刺

网友:
  最漂亮的是 磨床磨一下。。。光洁度   公差都有了

网友:
Ra=0.4? 镜面啊,楼主造什么高精尖产品啊?

网友A:
螺纹要求这个高粗糙度的真的很少有!
有滚丝机的话应该可以达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要求这个高粗糙度的真的很少有!
有滚丝机的话应该可以达到要求!

高速电主轴,40000RPM、60000RPM

网友:
恩,光洁度真高,那就用磨床磨吧

网友:
如果要求太高可以到磨床上面加工啦

网友:
磨床能磨螺纹?学习了

网友:
你在哪个手册上查的外螺纹M45*1  4h 大径为 φ44.8-0.05
再好好查查,看看是不是从0到-0.112

网友:
怎么加工   ,望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