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距离链条输送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12-24):
手里有一个项目,需要用到长距离链条输送,水平布置,跨度大概5-6米,链条上每隔200mm左右带有附件,附件上安装有工装用来装夹工件,链轮每次转过的距离为两个工装之间的距离,且要求定位精度比较高,间歇进给运动。手里有几个链条厂家的样本,但是样本上均没有链条的重复定位精度这样一个参数,有没有对链条比较熟悉的朋友,给解答一下。

网友A:
这个比较简单咯  你用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简单咯  你用编码器

我需要上部链条上二十多个工装的位置都要精确定位,但是用编码器只能保证一个工装位置准确,其余的都得靠链条本身的精度去保证了。。。

网友:
LZ说的是链条精度不够吧?

网友:
链条精度与你要的定位精度不一样的吧,五六米的距离应该链条这点公差不算什么了,传动都有间隙啦

网友:
能否安装一个位置传感器,只用链条自身精度保证的话,很容易引起误差累积,并且带动链条转动的机械系统也会产生累积误差,我们手里也有个项目,难点也是定位精度

网友B:
使用链条特别是较长的链条,积累误差确实较大,如果要求定位精度较高,使用链条是不合适的。由于链条的每一个活动点都有微小间隙,当链条长了,累积的间隙是按乘法计算,通常对于新链条5米,长度,大约累积误差在2-3mm。但是如果受力较大,这个误差也会加大,同时链条还有一个特点,当突然卸载,链条会回弹,通常用链条传送并需要定位,大多链条与要定位的零件之间用浮动连接,也就是在一定范围内大致定位,然后再进行以机架为基准的精确定位,这样才能保证精度。

网友(点评):
再加定位机构,受教了。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这个方法靠谱

网友:
建议楼主用用机械开关。工装板与机械开关接触,电机工作或停止。

网友:
链条是起输送的作用,要定位肯定是要增加结构了。

网友(2012-01-28):
可以试试张紧轮,我最近也在做类似的项目,共同交流一下

网友(2012-03-25):
我见过有一种链条上装有大小相同的棍子仍后用气缸定位的机器。精度很高的。

网友:
最好是二次定位,载具做成浮动的

网友:
我使用的方案是分割器齿轮带动链条传动作为走距,工装底部做插销装置来达到精确定位,在链条后轮上做了碟刹解决惯性,速度很快每秒移动一个工位。

网友(2012-04-30):
我也遇到这这样的问题,也没有解决。

网友(2012-06-30):
楼主说的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实现的,我有过实际经验,只能一个精确定位,其他做成浮动机构

网友:
我記得日本 Tsubaki 有一款專對加工機送料的鍊條,準確度還不錯,不知尚在銷售否,可找代理商詢問!!

网友:
好难 我弄了2年  精度只能够达到正负0.3毫米  椿本的很贵2米长就要10多万

网友:
需要定位的地方都加上机械定位。要不你重新更改方案

网友(2012-12-25):
浮动机构咯,外加定位机构

网友:
精度决定质量

网友:
用链条精度来精确定位是不科学的,累积误差、松紧程度都会有很大影响,定位要靠检测元件及Stoper来实现!

网友:
我是做美国Ramsey齿形链(无声链)代理的,楼主是否需要齿形链的样册以后备用啊?我QQ709410417。——这算不算打广告,要受处罚啊?

网友:
链条属于半刚性连接,所以其精度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决定于链结零件的精度,应该可以很容易地控制在0.1mm的范围之内。

网友(2015-08-24):
我知道有种链条装置,长度可以达到8-9m,每个工位重复定位精度在+-0.02.不过,很贵。我曾经用过,3.6m, 每步160mm,价格30几W

网友:
我个人建议采用walking beam的模式,采用凸轮做。不过就是抗摩擦要做好。现在国外很多都是这种模式。要不干脆都用凸轮轴驱托盘。

网友:
楼主   后来改方案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链条特别是较长的链条,积累误差确实较大,如果要求定位精度较高,使用链条是不合适的。由于链条的每一 ...

感觉这应该是个好思路

网友:
不作二次定位怕是难实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使用链条特别是较长的链条,积累误差确实较大,如果要求定位精度较高,使用链条是不合适的。由于链条的每一 ...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比较简单咯  你用编码器

装位移传感器定位置,红外线的就行

网友:
这个需要减速机带刹车,装定位机构来实现,链条定位是没用的

网友:
要用二次定位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