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控制,求助

楼主(2011-12-24):
大侠们:

1.帮我看一下这个图中梭阀是不是从中间回油,然后来加速油缸运动。
2.图中红笔圈出的控制单向阀怎么工作的,及用途。
3.再帮助分析一下,图纸设计有没有问题,一个油缸时不时会爬行。

万分感谢!

网友A:
中位卸荷机能换向阀,那个是液压锁保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位卸荷机能换向阀,那个是液压锁保压

没完全明白。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没有仔细看,感觉那个是两个液控单向中间加回油管,这两个缸应该可以实现同步吗?

网友B:
背对背单向阀!外来油从中间进顶开两侧钢珠流向两油缸无杆端,使此油缸在原有的基础上压力、流量增大增多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背对背单向阀!外来油从中间进顶开两侧钢珠流向两油缸无杆端,使此油缸在原有的基础上压力、流量增大增多增 ...

谢谢,但那个虚线到单向阀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你这图实在太小了。

网友C:
首先不同意上面几位的说法!看了没有,中间接的是回油,不存在从中间进油的说法,这是个泄油管,把那个液压锁内的油泄掉!这是老外的图纸,个人猜的应该是个液压锁

网友C:
虚线应该是开启压力油的油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不同意上面几位的说法!看了没有,中间接的是回油,不存在从中间进油的说法,这是个泄油管,把那个液压 ...

请问你考虑过液压锁内有来回滑动的小柱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虚线应该是开启压力油的油路

比较同意你的说法,我想问下红线下面两个梭阀是不是从中间回油,然后来加速油缸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