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瓦尔喷管如何设计计算?

楼主(2011-12-24):
拉瓦尔喷管如何设计计算     现在有一个喷管   如何知道是不是拉瓦尔喷管

网友:
找空气动力学的书,看,

对于特殊行业,比如化工,冶金的专业设备,找这个行业的资料看,

具体你那个是不是拉瓦尔喷管,看一下各段比例关系,收缩、扩张的关系,自己就可以衡量一下,就不必求助了,很简单的,

网友(点评):
大侠,这拉氏管与文氏管有点像,我看有的教材说拉瓦尔管就相当于文氏管,还有的教材说,结构一样,就是粗管和细管的尺寸不一样,甚至还有说文氏管反过来就是拉瓦尔管,求解惑

网友(点评):
有一个行业和这个密切相关,超音速喷涂。

网友(点评):
天花板大虾,哈,看着是有点像,但细节不是的,拉氏有非常高的流动速度,炼钢氧枪等高速喷口就是,螺旋大虾说的也是,而文氏多用在汽液高速混合,除尘、降温等功能,比如转炉湿法除尘的双文一塔结构,我玩那东西

网友(点评):
超音速喷涂是不是HVOF?高速火焰喷涂?

网友(点评):
是包含关系,不是等于。有多种不同类型的。话说王汉功的书,俺翻过的哈。里面有讲这个喷嘴的内容,所以有点印象。

网友:
科普帖,搜了一下:

拉瓦尔喷管

    Laval nozzle拉瓦尔喷管是火箭发动机和航空发动机最常用的构件,由两个锥形管构成,如图一所示,其中一个为收缩管,另一个为扩张管。
  拉瓦尔喷管是推力室的重要组成部分。喷管的前半部是由大变小向中间收缩至一个窄喉。窄喉之后又由小变大向外扩张至箭底。箭体中的气体受高压流入喷嘴的前半部,穿过窄喉后由后半部逸出。这一架构可使气流的速度因喷截面积的变化而变化,使气流从亚音速到音速,直至加速至跨音速。所以,人们把这种喇叭形喷管叫跨音速喷管。由于它是瑞典人拉瓦尔发明的,因此也称为"拉瓦尔喷管"。分析一下拉瓦尔喷管的原理。火箭发动机中的燃气流在燃烧室压力作用下,经过喷管向后运动,进入喷管的A1。在这一阶段,燃气运动遵循"流体在管中运动时,截面小处流速大,截面大处流速小"的原理,因此气流不断加速。当到达窄喉时,流速已经超过了音速。而跨音速的流体在运动时却不再遵循"截面小处流速大,截面大处流速小"的原理,而是恰恰相反,截面越大,流速越快。在A2,燃气流的速度被进一步加速,为2-3公里/秒,相当于音速的7-8倍,这样就产生了巨大的推力。拉瓦尔喷管实际上起到了一个"流速增大器"的作用。其实,不仅仅是火箭发动机,飞弹的喷管也是这样的喇叭形状的,所以拉瓦尔喷管在武器上有着非常广泛的应用。

网友:
学了个新鲜词呵呵拉瓦尔喷管

网友(2013-04-28):
正好要进入这个行业,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