钎焊是怎么做到?

楼主(2011-12-24):
钎焊是怎么回事 大家谁能帮忙解释解释

网友:
看见过白铁工用焊锡焊白铁皮(镀锌钢板)了吗?那就是最基本的钎焊。

网友:
在刀块往刀杆上焊时,中间加一层焊料和焊粉,用焊枪加热融化焊接,这种方法也被称为钎焊。

网友A:
焊接温度高于v钎料地域母材。钎料为液体与固态母材结合。

网友A:
钎料熔点温度高于母材。钎料为液体与固态母材结合。一般有填隙过程和结合过程。按钎料性质分硬钎焊,软钎焊。

网友:
硬钎与软钎的临界温度是450

网友:
大家好   我是做高频感应钎焊机的   韩先生  15814166575

网友:
上面几位讲的很好,机床上刀具用于切削部分的合金就是典型的钎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温度高于v钎料地域母材。钎料为液体与固态母材结合。

您好,您知道不锈钢钎焊的工艺吗,不锈钢316L钎焊。桶体长1m ,把直径400mm的不锈钢封头焊在桶体上。因为壁比较薄。所以要用钎焊

楼主:
谢谢大家。哪位大哥从事钎焊这行啊

网友(2012-12-06):
钎焊工艺这玩意儿都属于各个公司的机密的,怎么可能告诉你呢。

网友B:
上网看钎焊视频一看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网看钎焊视频一看便知,

谢谢 嘿嘿

网友:
钎焊能有什么机密啊,材料,设备,工艺一定,就出产品。不过有些特种材料,还是有些技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钎料熔点温度高于母材。钎料为液体与固态母材结合。一般有填隙过程和结合过程。按钎料性质分硬钎焊,软钎焊 ...

钎料的液相线必需低于母材的固相线

网友(2013-01-06):
引用 楼主:
您好,您知道不锈钢钎焊的工艺吗,不锈钢316L钎焊。桶体长1m ,把直径400mm的不锈钢封头焊在桶体上。因为 ...

如果要求不高,就用火焰钎焊吧,低银基钎料,便宜。当然要用助焊剂了。这样大的零件,要注意加热的方式。如果料太薄,注意不要变形。
   另外氩焊会更便宜。

补充一点,有的公司也用高频钎焊焊这样类似的东西,感应圈比较特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