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零件用什么模具做比较好?

楼主(2011-12-24):
现在我们在开发一个新产品,结果碰到一个问题,这样的零件不知道该怎么做比较好?
我们目前是想用冲压,可是有个实体块没法处理,
想请论坛里的高手们指点迷津,怎样解决比较好。。谢谢。。
具体的问题请看附件。。

网友A:
楼主,告诉我,那个部位为什么要设计成那样?一般的如果不好加工都会考虑改结构的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用实体的脚?

不能用钣金的思维去变更那个脚的形状吗?

网友(点评):
他的意思说,那个地方现在没法用冲压方式做出来,所以只好用个实体在SW模型上表示一下。

网友(点评):
不清楚功能不臆测。钣金是可以做到很接近的外形。

网友B:
钣金冲压成型,成本低,锁舌部分改为连接,锁舌部分如果精度要求不高,也可以钣金这出来,模拟这个外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告诉我,那个部位为什么要设计成那样?一般的如果不好加工都会考虑改结构的

结构上没法更改了,必须有这只角,真是不知道怎么做呀。。纠结啊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钣金冲压成型,成本低,锁舌部分改为连接,锁舌部分如果精度要求不高,也可以钣金这出来,模拟这个外形。

这个锁舌部位 刚好是关键尺寸 啊,精度要求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锁舌部位 刚好是关键尺寸 啊,精度要求高。。

见你贴的图上也没标什么精度,大概什么公差,要求多高的精度,看看钣金能不能做到?

网友:
这个实体部分应该可以单独的做一个零件,用铆接的方法链接上去。其他的部分就可以冲压成型。

网友:
楼上说的对,想想其它思路吧,用铆接或是焊接吧,
要就要看你的产品设计功能来定了,
我还有个方法,那就是订材料时。订一段宽度是5MM*3.2MM厚的,其它都是0.8T

网友(2012-10-03):
实体块用焊烧上

网友:
铆接的话强度不好吧?

网友:
如果有量的话,可以用金属粉末注射成型工艺;
我们公司专门做这个的,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xiaobochen2000@163.com
13666651938

网友(2012-11-14):
用钣金的思维展开这个角,能不能折弯成型?再焊接缝?成本会不会超预算

网友:
用焊接  螺丝连接或者铆接

网友(2012-12-17):
主体不变,你把侧面结构改成铸浇工艺。

网友:
螺丝连接

网友:
现在焊接技术精度也蛮高的,如果实现没法再改结构可以用焊接的方法。你那个地方是干什么的哟??还有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用塑料件代替那个实体,在冲压件上留个接口把塑料件卡进去

网友:
可以采用焊接

网友:
用电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