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避免短碎的弹簧渣掉进模腔内?

楼主(2011-12-24):
我们那模具上有弹簧,因为弹簧反复压缩,时间久了,就会断,怎样避免短碎的弹簧渣掉进模腔内,损坏模具呢?

网友A:
一般来说,模具里使用的弹簧应该有一定的使用寿命。所以,这里实际提出的是再生产过程中模具的管理的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当模具使用一段时间,应该及时更换弹簧,而不是等弹簧失效再做处理。所以,建议你们一定要建立模具管理档案!

网友:
思维方向有误哦!

弹簧为啥会断?  原因?  对策?

如果弹簧不断,这个问题就不存在咯。

网友:
发现有弹簧断掉,立刻更换全套弹簧。当然啦,提前更换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模具里使用的弹簧应该有一定的使用寿命。所以,这里实际提出的是再生产过程中模具的管理的问题而 ...

说得很对,在模具上可以加工计数器,到多少模后就更换弹簧及磨损件,定期对模具进行保养,定时定期清理模具成型面,5S工作做到位,特别有活动摩擦的地方每天定时加润滑油。延长模具使用寿命。模具要时常保养是关键。

网友:
5W2H或许会帮助你!管理与技术同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