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导柱导套标准规格表,求助

楼主(2011-12-24):
刚接触模具设计,没有导柱导套规格表,请有相关资料的各位大侠帮帮忙,直接回复或发给我386487277@qq.com,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这个你可以用吗

网友A:
一般的模具标准件生产厂家都可以提供相关的标准件的参数。没有必要自己去进行着方面的设计的。你自己只需要把需要的模架的规格提供给模架生产厂家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模具标准件生产厂家都可以提供相关的标准件的参数。没有必要自己去进行着方面的设计的。你自己只需要 ...

多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