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称的86电机指的是它的法兰面是86X86吗?

楼主(2011-12-24):
俗称的86电机指的是它的法兰面是86X86吗?那是不是所有的86电机的性能都一样?还有些什么分类?

谢谢。

网友:
这种叫法一般是指步进电机(同步电机,伺服电机也有用的)指电机直径,或边长。除了直径外电机长度也很重要,一般越长扭矩越大。

网友A:
86是指电机法兰边长,一般是步进电机的叫法,比如43,57,86,110,(也有些国产二相伺服电机沿用步进的规格)
三相交流伺服电机常用安装法兰规格一般是40,60,80,110,130,155等。(也有些国产伺服用法兰123,126等,但安装孔位与130相同)

网友B:
你们常说的法兰是什么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们常说的法兰是什么呀

法兰指的是结构或机械零件上垂直于零件轴线突出的边缘。步进电机指的是其侧面呈正方形的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法兰指的是结构或机械零件上垂直于零件轴线突出的边缘。步进电机指的是其侧面呈正方形的部分。

非常感谢,有点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有点知道了

客气了, 大家相互学习嘛~~

网友D:
楼主再找本步进电机的样本看看就更清楚了!有一些电机系列还是和数值有一点点不同的,如35电机,法兰边长为35.2;39系列,法兰边长为39.9;42系列,法兰边长为42.3;看看,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
是一种代号,也是法兰的安装尺寸,同时扭矩也不一样

楼主(2012-05-03):
引用 网友D:
楼主再找本步进电机的样本看看就更清楚了!有一些电机系列还是和数值有一点点不同的,如35电机,法兰边长为 ...

有没有电机的样本和三维图库?自己画有点麻烦。

网友:
找你们经常买电机的厂商要一本咯,做设计的什么样本拿不到呢?只要你说要用到他们的产品,供应商不要太高兴哦?!。。。致于数模嘛,电机都只是画外形和安装孔,这么一点活你也不愿意干呀

网友(2013-03-04):
学习了一下,挺好的,支持。。。

网友(2015-01-08):
学习了,普及电机知识

网友:
法兰规格,不同厂家还有区别

网友(2015-05-18):
引用 网友A:
86是指电机法兰边长,一般是步进电机的叫法,比如43,57,86,110,(也有些国产二相伺服电机沿用步进的规格 ...

很详细 收藏了

网友:
1、去3d source网站里面download 3D模型,有你想要的各种模型,
2、一般选电流大的,扭矩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常说的法兰是什么呀

电机安装面,一般有凸缘,叫法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