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液压系统可行吗?尤其是溢流阀部分

楼主(2011-12-24):
各位前辈,小弟目前设计一夹具的液压系统(见附图),要求两组液压缸用不同压力压紧,由于手头上元件有限,现拟如下设计,但对溢流阀部分的回油连接把握不准,在线等候前辈指教~

楼主:
请各位帮忙看看这个系统可不可行~拜托了~

网友:
为什么要装两个单向阀呢?电磁换向阀a.b两油为什么要接溢流阀?这不等于没有吗?请问多大压力、流量?

楼主:
你好,谢谢讨论~
是这样子的,换向阀接溢流阀是打算使系统在不同阶段取得两种压力,用液压锁是为了使液压缸锁紧,因为需要保持夹紧较长时间,系统由溢流阀调定的压力分别是7mpa、5mpa,流量0.03L/s
不好意思1

网友(点评):
把墙推倒重来吧!

网友:
不知是不是我电脑显示问题,你的图我看不懂。

网友:
进油路和回油路都用单向阀你怎么回油啊!

网友(点评):
是啊!怎么回油?

网友:
没有系统的溢流 的液压系统会上天的

网友:
可以,你的系统是双压力级的吗,如果不是用一个溢流阀即可

网友:
没必要2个溢流阀,有一个调压至7MPa即可,流量太小了,很难稳压。

网友:
感觉原理看起来可行,一个a口和一个b口溢流的叠加阀,阀块在打的时候ab都通t口,把那个回油单向去掉,不过看你这个原理好像有点同步的意思,同组的两个刚很难同步或许可以刚性连接,以上愚见

网友:
真的看不懂啊,怎么回油的??

网友:
进回油都是单向阀怎么回油?

网友:
从原理看是可以的,但是有几点:
流量太小,压力很难稳定;
M型电磁阀换向时会有冲击,对泵寿命不利。

个人认为可以把7MPA作为主压力,用个减压阀来调整5MPA压力,都可以用叠加阀,系统也会简单些;如果没有减压阀的话,也可以用两级调压回路,可以用2位的电磁阀,也可以省些成本。今天比较忙,没有时间,下次有空发张图上来。

网友:
首先,您的这个溢流部分我认为没有i太大的问题,可以达到多级调压的功能。
其次,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建议可以再再主回路加个溢流阀,此溢流阀大于7Mpa,在其遥控口接您的多级调压回路。
最后,我认为,您的回油路一定存在问题,此处不应有单向阀,应该是时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