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丝锥攻盲孔螺纹时,是不是丝锥不全部进入孔(丝锥比螺纹长)好?

楼主(2011-12-24):
请教:用丝锥攻盲孔螺纹时,是不是丝锥不全部进入孔(丝锥比螺纹长)好?

背景:规格为M12×1.25,深27的盲孔螺纹;使用材料为高速钢的螺旋槽丝锥攻;工件材料40Cr,调质,硬度HRC20-30。
请教:攻丝时,是丝锥带牙的部分全部进入工件(丝锥带牙的部分比螺纹短)好还是丝锥带牙的部分不全部进入工件(丝锥带牙的部分比螺纹长)好?

网友A:
根据受力分析,螺纹受力状况下,只有7个左右的螺口承受应力,其余的已经没用了。——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大侠是说切削时丝锥上只有前7个牙承受阻力,还是说使用时内螺纹只有前7扣能吃上力?

网友:
楼主的问题,我不会;但我借用楼主宝地,顺便问如下一个问题(见红字部分):

网友(点评):
我觉得是比丝锥的切削部分再长2mm即可

网友(点评):
楼主这螺距为1.25,丝锥头部有几牙是无效的?一般来说,至少3牙吧。3*1.25=3.75;不知道有没有标准,说明要制定这个间隔的?

网友(点评):
有国标要求的,设计手册中有。

网友(点评):
我的这个尺寸名义尺寸是6

网友(点评):
一般设计要考虑到丝锥切削锥的长度。此盲孔丝锥一般最大为3个螺距,因此最少最少需留出来3×1.25=3.75mm。考虑到柔性攻丝的误差,因此至少应留出5mm以上。而大体上设计时留出0.5-0.7D即可。即,M12X1.25留出6-8.4mm。

网友:
更短的切削阻力的更小。

网友B:
丝锥牙型的长度设计主要考虑到加工螺纹的孔型要求。一般浅孔(≤2D)攻丝时设计为较长的完整牙型(实际是增长校正螺纹长度),主要考虑螺纹的校正作用,尤其是攻丝设备精度一般的场合。而如果是深孔攻丝,此时为了减少摩擦,螺纹牙型应尽可能的缩短,一般为10个螺距左右,尤其是在加工中心上高速攻丝条件下,短牙型的丝锥是首选。从楼主的图纸来看,此情况下短完整牙型较好。如果是摇臂钻的低速攻丝,两者都可,区别不大。

网友(点评):
大侠是螺纹专家啊。

网友(点评):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专家确实谈不上,爱好而已。==

楼主:
请教专家3个问题:
1.螺纹实际长度约23,螺纹规格为M12,是不是算浅孔?
2.320r/min算低速切削吧?
3.低速切削时摩擦力不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丝锥牙型的长度设计主要考虑到加工螺纹的孔型要求。一般浅孔(≤2D)攻丝时设计为较长的完整牙型(实际是增 ...

请教专家3个问题:
1.螺纹实际长度约23,螺纹规格为M12,是不是算浅孔?
2.320r/min算低速切削吧?
3.低速切削时摩擦力不明显?

网友B:
引用 楼主:

1、从图纸来看,M12螺纹有效深度为27,可视为标准的深孔攻丝。
2、M12转速320rpm线速度约为12m/min,属于低速切削。但对于调质30HRC的40Cr此速度个人认为仍稍高(如丝锥品质不错的话没问题),保留建议为8-10m/min。
3、此处“低速切削摩擦不明显”是相对于高速切削而言的。事实上,加工钛合金、镍合金、淬火钢及其他高硬钢等难加工材料即便是低速攻丝摩擦阻力仍然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从图纸来看,M12螺纹有效深度为27,可视为标准的深孔攻丝。
2、M12转速320rpm线速度约为12m/min,属于 ...

1.图为简图,前面有5mm空刀没画,实际有效深度为22-23,螺纹外径为12,深度约等于2D。
2.HRC20-30的40Cr应该不算难加工材料,校准部分加长些(准备将切削部分和校准部分的总长度由20改为29【按国标】)对摩擦力能有多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受力分析,螺纹受力状况下,只有7个左右的螺口承受应力,其余的已经没用了。——仅供参考!

就是说于M12*1.25的内螺纹,丝锥校准部分的长度为16或25,其切削抗力基本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1.图为简图,前面有5mm空刀没画,实际有效深度为22-23,螺纹外径为12,深度约等于2D。
2.HRC20-30的40Cr ...

1、实际上螺纹有效长度>2D均可认为深孔螺纹。2、20-30HRC硬度的40Cr确实不算难加工材料。个人认为影响不大。

楼主:
期待更多高手指点或讨论……

网友:
至于那么复杂吗,首先看你需要使用的螺钉螺纹的长度。就可以决定你要攻丝的深度。如果不知道用的螺钉螺纹的长度。那么就根据图纸找一个最近尺寸的螺钉上上,也可以决定你的孔深及有效螺纹深度。深得浅不得。如果孔深尺寸定了,而有效螺纹深度又有要求,那就修磨丝锥的导向部分达到要求,明白不?

网友(2013-05-28):
好多专家指导;学习了

网友:
高手过招,让我们看客都觉得精彩,学习了,感谢两位大侠,

网友(2013-10-28):
果真是高手过招啊,精彩~想吸收这些东西还要先去打基础啊。

网友(2014-08-03):
我一般选的都是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