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件在电泳或电镀时,尺寸变化•••••,请教

楼主(2011-12-24):
想请问各位做表面处理的师傅:钢件在电泳或电镀时,尺寸变化,是不是都可以理解为在金属表面增加另外一种金属可以使工件尺寸发生变化?能变化多少?

网友:
好像是的!你工程图上要注明多厚

网友:
要规定加工的尺寸公差         和镀层厚度,

网友A:
没必要吧,尺寸变化很小。电泳和电镀能增加多大厚度呢?2----3个毫米那算厚的的了。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吧,尺寸变化很小。电泳和电镀能增加多大厚度呢?2----3个毫米那算厚的的了。可以忽略不计。

       哪得看零件的精度要求和使用情况,一般装饰性镀铬,对尺寸要求不严,但对较精密的零件就不同了,一个实例,某水暖器材厂,两个螺纹连接件,电镀前旋合很好,电镀过后有不少零件拧不到底,在质量分析会上,有人提出是电镀层使零件中径变大的结果,工艺技术员说,镀层才不到0.02,中径公差0.25,根本影响不到。但他忽视了一个问题,大批量零件加工时,因刀具磨损会出现的上限尺寸问题,那样中径的0.25可能已接近零,而螺纹连接一扣是4面连接,增加的厚度就是0.08,一般螺纹连接大都有十扣左右,积累误差就很大了,所以在零件加工时镀层是不可以忽略不计的,尤其是螺纹零件,如用板牙加工,要选专门加工需电镀的板牙才行,行话间隙螺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吧,尺寸变化很小。电泳和电镀能增加多大厚度呢?2----3个毫米那算厚的的了。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是配合面,很容易被装配的叼死哦!

楼主:
谢谢六角车师傅。表面处理我不太懂。因为我做了一批轴承室活,最后要求电泳,所以我想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