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D可以用来定位吗?

楼主(2011-12-24):
               请问CCD是否可以用来自主的在一定范围内,去寻找产品,并正确的检测其位置,然后给出信号。精度要求±0.05mm

网友:
楼主,什么是CCD啊?能否介绍下呢?》

网友:
我只知道CCD是传感器,照相机镜头不是有CMOS和CCD两种型号传感器吗?LZ的问题还真不知道答案

网友A:
定位没问题
但是精度稍微有点高......
0.5mm肯定没问题,0.1应该也可以达到,0.05稍微难点;
楼主有频率方面的要求吗?如果静止检测,国外产品是可以的,但价格也不菲。

网友:
0.05的精度确实有点高  不过也不是不能实现  关键是楼主的检测范围有多大   检测其位置是给出坐标位置然后通过机械执行机构分拣产品还是 位置尺寸判断尺寸是否合格的信号。只要提出你的具体要求国内也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没见过,等待高手的解释。

网友(2017-09-17):
引用 网友A:
定位没问题
但是精度稍微有点高......
0.5mm肯定没问题,0.1应该也可以达到,0.05稍微难点;

请教版主,有价格亲民一点的CCD品牌和型号推荐么?精度不用这么高,±0.5mm或者±1mm就足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