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压装置中的气囊是保证系统中的压力还是流量的?

楼主(2011-12-24):
各位兄弟,气压装置中的气囊是保证系统中的压力还是流量的?如果系统中有增压阀,可否不用气囊?

谢谢!

网友:
不管是气压还是液压装置中的气囊,都是用来蓄能的,和增压的概念应该是不同的...

网友:
它是用来维持气压稳定的,像电路中的电容滤波维持电压稳定,发动机的飞轮维持转速稳定

网友:
不能用增压气来替换,主要的作用是保证“有一定压力的气体的流量”!自己可以体会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