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曲机涨轴不能收缩了。

楼主(2011-12-25):
图上的中心轴已经取下
卷曲机上带着14吨的卷不能收缩。将卷破坏后剩下不到7吨的卷重时轴缩了。
有懂涨缩轴的专家给分析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的 ??。。。。。。。。。。。。。

当然是液压的。液压伸缩缸带动中心轴伸缩。现在旋转液压缸压力提到170bar轴上连接楔块的螺栓拉断。

网友:
 超载了吧      或者哪里的部位磨损或者变形。。

网友:
一般情况是收卷涨缩楔块摩擦面润滑不良,造成"自锁",还有就是相关零件变形(机械制造精度或温度的影响或张力过大)卡住了.

网友B:
觉得5楼分析得很有道理的,卷取机在工作时应该有外支撑撑在轴端的,卷取完毕以后应由钢卷小车托举。
出现LZ说的情况觉得有以下可能:
1、卷取轴为悬臂的,是不是超载或外支撑、钢卷小车的托举不到位而使卷取轴变形,所以钢卷取不出。
2、涨缩的楔形配合面运行受阻:①润滑不良②楔形块断裂③有异物卡住。
以上分析供LZ参考

楼主(2012-01-27):
引用 网友B:
觉得5楼分析得很有道理的,卷取机在工作时应该有外支撑撑在轴端的,卷取完毕以后应由钢卷小车托举。
出现L ...

谢谢给的建议。
现在我们的解决方法是在中心轴与楔块间增加8MM的垫圈,这样液压缸在完全达到行程后涨轴不会过膨胀。这是厂家设计人员的的结论和计算结果。实验后效果不理想。
后来又发现时外支撑与涨轴接触不好,涨轴运转时会出现径向跳动,原来是液压缸在达到170bar时拉伸力导致涨轴后面锁紧液压螺母损坏。
哎,设备的问题越来越多。

网友:
偶尔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斜块的配合精度不够,研死了

网友(2012-04-06):
铜楔块润滑不良造成变形卡死了吧

网友(2016-04-05):
先看看图片,感谢分享!

网友:
套筒强度不高!是正规的套筒吗?

补充内容 (2016-4-8 19:48):
嗐!没有消息啦!

补充内容 (2016-4-8 19:48):
嗐!没有消息啦!

补充内容 (2016-4-8 19:49):
双击!

网友(2016-12-17):
你们不会把卷倒过去再缩?

网友(2017-06-22):
好好学习中,我们这有一台卷取机已经运行了一个月,现在卷筒内扇形板磨损严重,正在查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