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工件的加工工艺怎样做最好?

楼主(2011-12-25):
各位看看这个工件的加工工艺怎样做最好?
材料:铜板
厚度:1.5mm

楼主:
能否采取直接冲压的方法
这样做是否在选择设备时太浪费?

网友:
闭塞模具锻造吧 试试

网友A:
闭塞模具锻造吧 试试看    应该还是不错的

网友B:
不知道工件对折弯后弯角要求高不高,如果不高的话可以用对辊碾压加工

网友C:
不知道这个是批量生产没有?单个的话,就手动了吧   如果是批量的话,可以做一个非标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闭塞模具锻造吧 试试看    应该还是不错的

请交朋友,何谓闭塞模具锻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工件对折弯后弯角要求高不高,如果不高的话可以用对辊碾压加工

谢谢朋友,这样确实能节省设备投入成本,但加工精度确实不符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个是批量生产没有?单个的话,就手动了吧   如果是批量的话,可以做一个非标设备;

请教朋友,这种非标设备该如何计划?

网友:
我也觉得冲压比较快捷   不过精度要控制有点难度·

网友:
数控铣可加工,但要注意卡紧,加工中间充分冷却

网友(2012-02-15):
数控铣太费时费料了,肯定不行

网友(2012-07-24):
引用 楼主:
请交朋友,何谓闭塞模具锻造

恩,我也第一次听说这一工艺,一般只有说锻造......

网友(点评):
如果面积太大,可能不行啊

网友:
冷锻   我厂里能做

网友:
可以采用 气液增力冲压设备啊 软到位 保护工件··qq578924574

网友(2012-09-22):
整体冲压更有利于保证精度,不会变形。但这样的结果是,设备的投资会加大了。楼主成本要慎重考虑

网友(2012-10-31):
我看还是分段冲压吧

网友(2013-04-18):
主要是看有多大的面积,只有一个厚度还不够

网友(2013-11-19):
做模具吧

网友(2014-04-17):
我发现没人问长宽,和槽的大小,是不是10M和100mm都一样?

网友(2014-12-06):
冲压或者压铸

网友(2023-12-02):
可以参照汽车水箱散热片制造工艺

网友(2024-05-25):
蝇 jgfg;;剡人辉煌国际二地五块石  的坏了二干杯老太太

网友:
闭塞模具锻造应是可以的哦

网友(2025-07-10):
冲压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