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这4个溢流阀的作用是什么?怎么调节?

楼主(2011-12-25):
请问图中这4个溢流阀的作用,怎么调节。谢谢

网友A:
8是系统最高压力的安全阀;42是低压泵的卸荷溢流阀;14是系统调节用的溢流阀,35应该是远程调压阀,与主阀14配合使用。

网友:
2楼说的很对!!!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8是系统最高压力的安全阀;42是低压泵的卸荷溢流阀;14是系统调节用的溢流阀,35应该是远程调压阀,与主阀1 ...

非常感谢,请问他们都好似怎么调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8是系统最高压力的安全阀;42是低压泵的卸荷溢流阀;14是系统调节用的溢流阀,35应该是远程调压阀,与主阀1 ...

35好像也是42的远程调压阀

网友B:
5#说的是,42,14,35之间好像也有关系,大家再仔细分析下啊!!

网友:
阀8为系统安全阀压力最高;阀42为低压泵压力控制阀调定值为低压泵设定的输出压力;阀14为系统压力;阀35为阀14的远程调压控制阀,调定压力高于阀14但低于阀8.

网友:
引用 网友B:
5#说的是,42,14,35之间好像也有关系,大家再仔细分析下啊!!

它们三个的关系就是回油口接在一块。

网友(2012-02-26):
光看部分图,8,35感觉象是背压阀。。。。。。

网友:
图纸应该再发详细一点!这样解释的会更有说服力!

网友:
能看到整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分析得很好。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8是安全阀,14和35组成两级顺序阀,42和35组成两级调压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