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中所圈的是什么阀?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1-12-25):
请问下图中所圈的是什么阀,还有他们的作用,这个Z1和Z2口是什么口,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上面的那个叫梭阀,是个逻辑上的选择,下面的是阻尼孔,是控制进入插装阀的油液的速度,Z1和Z2是插装阀盖板的标准配置的连接孔,用途是设计者决定的,可以外接控制用,可以压力检测用。翻翻相关的教课书,应该都有的说的,关键要长期的接触和学习。

网友:
对呀!是梭阀!其实也没多大作用,用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A:
上面的那个叫梭阀,是个逻辑上的选择,下面的是阻尼孔,是控制进入插装阀的油液的速度

网友:
二通带盖板方向法用于大流量

网友:
二通带盖板方向法用于大流量,Z1为远控 ,Z2为内泄回油。

网友:
图中的阻尼孔用法,好像是堵死??怎么还有圆圈?。
但是应该不是堵死。

网友:
学习了,插装阀的用处越来越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那个叫梭阀,是个逻辑上的选择,下面的是阻尼孔,是控制进入插装阀的油液的速度

感谢回答,能请问下是控制控制口的仅有速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