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向冲击及噪音问题,请教

楼主(2011-12-25):
如图,叠加双液控的出口所接入的执行元件单独使用时负载均需承受约16MPA的压强,所以在换向时有不小的噪音,请问各位如何才能降低噪音,在不增加大的成本的基础上

网友:
象这样相对简单的回路,想降低冲击是很难办到的。如果对换向速度没什么要求,加预卸荷的旁路,延长卸荷的时间解决冲击。但是系统显得很啰嗦,一般也不采用。基本没什么好办法,我觉得。看看后面有没有高手来解决。

网友:
换向冲击很大嘛?不过这么大的压力好像很少用这种换向阀吧!等待高手

网友:
其实,如果对锁紧不是要求很快的话,可以考虑在液控阀控制口出来时加一个阻尼,延缓单向阀关闭时间,形成逐渐关的过程,则油缸也会逐渐停止运动,对降低噪音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
从图中看里面没有装插件,肯定流量不大,但是16MPA的工作压力到是不小,在换向是出现液冲啸叫难免,
减小的办法将液液压缸的节流槽开长些,会有改善的。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解答!
其实一些看似简单的问题更能体现它的复杂性,只是您想做到哪种程度了。就像一颗便宜的大白菜,基本上人人都能把它做成食物,但做到美味佳肴就不是很简单得了!

网友A:
我来试试回答楼主的问题,哈哈,权当抛砖引玉了,建议楼主1:把叠加双液控单向阀的内部改成带释压功能的;2:电磁换向阀用过渡位是四通的(过渡位不是中位哦),这样基本上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点评):
不行的话,你找我。哈哈

网友(点评):
您好!请问如何把双液控改为带有内部泄压功能的?控制油打开某一边单向阀时会不产生噪音? 好像这种4WE10J3X/CG24Z5L的电磁换向阀没有过渡机能是长通的。

网友B:
华德液压有一种软切换的换向阀,可消除换向噪声,型号为4WE6J-71x型。

网友(点评):
您好!这种阀的图形符号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试试回答楼主的问题,哈哈,权当抛砖引玉了,建议楼主1:把叠加双液控单向阀的内部改成带释压功能的;2 ...

您好!请问如何把双液控改为带有内部泄压功能的?控制油打开某一边单向阀时会不产生噪音?
好像这种4WE10J3X/CG24Z5L的电磁换向阀没有过渡机能是长通的。

网友(点评):
内部改成带释压功能的,不是泄压功能哦,至于电磁换向阀的过渡功能的型号,你查查各个厂家的说明书吧,你照我说的做,不会有错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德液压有一种软切换的换向阀,可消除换向噪声,型号为4WE6J-71x型。

型号为4WE10J-71x型。电压和插头你自己选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谢谢各位长老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如何把双液控改为带有内部泄压功能的?控制油打开某一边单向阀时会不产生噪音?
好像这种4WE1 ...

4WE10J/31CG24N9Z5L过渡机能是A通T,或B通T

网友:
图形符号与4WE10J-31同,不同的是序列号,一个事31,一个是7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试试回答楼主的问题,哈哈,权当抛砖引玉了,建议楼主1:把叠加双液控单向阀的内部改成带释压功能的;2 ...

请教:何谓“释压",没接触过,您给解释一下,又如何应用到这上面的?又是如何降低噪音的?

网友C:
可以在换向阀上做些改进。
图中所示的换向阀为Y型(中位泄压式)从静止气动会有一定的冲击而产生噪声。
建议采用中位为H型换向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换向阀上做些改进。
图中所示的换向阀为Y型(中位泄压式)从静止气动会有一定的冲击而产生噪声。
建 ...

这样不可以,与系统其它回路冲突!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何谓“释压",没接触过,您给解释一下,又如何应用到这上面的?又是如何降低噪音的?

其实没什么的,就是打开锥阀的时候先打开小面积的阀芯,再打开大面积的阀芯,实在不明白建议你找个样本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