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ist free 到底怎么理解?是什么类型的磨削?

楼主(2011-12-25):
最近看到很多图纸,尤其是轴类。在标注粗糙度的时候,经常用twist free ground来表示,且粗糙度一般是0.8或者0.4。请问twist free 到底怎么理解?什么类型的磨削?

网友:
要求无扭曲振痕---猜的,供参考。

网友:
楼主可否发一张图纸看一下,另外,ground为grind(研磨)的过去式

网友(2025-01-22):
各位大神有没有推荐的可以做twist free检测的机构?要求如图

网友(2025-07-24):
油封动密封面用的,有检测方法,参考大众标准VW0115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