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建议用模型项目标尺寸,可以极大提高工作效率

楼主(2011-12-25):
不少原先用惯了CAD的朋友可能非常不习惯用模型项目,但我认为用模型项目在工程图中标尺寸是每个用SOLIDWORKS软件的人必须学会。用的好的话出工程囷效率可比CAD提升几倍!

楼主:
我上传的图片分别是钣金件与焊件的工程图实例

网友:
确实,,同时你会发现建模顺序和方法影响某型项目尺寸的标注,之后再建模时,就会同时考虑工程图

网友:
之前用过这个,不知道怎样调节线型,有些该用虚线显示的它缺不显示,请高手赐教

网友:
的确,这跟建模的顺序有很大关系,建立一个零件模型要从毛坯到成品根据加工工艺顺序才行吧,不然标出来的很多事重复的没用的尺寸。LZ上面的操作步骤放在PROE里,如果建模顺序没问题的话,我只要两个快捷就OK了。

网友:
到底有多少人用正版的?

网友(点评):
个人为学习可以不使用正版,这与企业为营利使用不同。

网友A:
模型标尺寸这在SW中叫零件的 DimXpert 是一组工具,这些工具可依据 ASME Y14.41-2003 和 ISO 16792:2006 标准的要求对零件应用尺寸和公差。然后,您可以在 TolAnalyst 中使用公差对装配体进行堆栈分析,或在下游 CAM、其它公差分析或测量应用程序中进行分析。

楼主:
不少网友认为用模型项目标尺寸需要花很多时间整理,其实不然,solidworks2011版可以自动调整工程图尺寸位置,十分方便: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这个方法不错。我原来没注意到,一直一个一个的拉,累惨,呵呵

网友(点评):
这个没有看明白,这理怎么操作自动调整尺寸线的?

网友(点评):
用的什么命令自动调整的????

网友(2012-03-02):
这种方式应该成为三维CAD的使用趋势,但是需要配合图层管理,否则就乱了

网友(点评):
CAD还是最快的,但还是要有挂

网友:
这个跟建模的次序很重要。。。

网友:
简单模型确实很管用  复杂的模型  就不好说了

网友(2012-04-13):
模型标尺寸确实比手工标快很多,但用惯CAD较难转换过来,

网友:
怎样才能更好的用模型项目标尺寸,楼主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比如如何建模等?谢谢了!

网友:
自学者经过,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先学习

网友:
这个功能我早就晓得  就是一直没有用,因为自己标的尺寸比较有条理性,而且有些尺寸是与加工工艺有关的。还有一点就是自己标的尺寸不担心少尺寸,心里踏实一点。

网友:
我也很少用这个功能,尺寸多整理麻烦,尺寸少直接标注也很快。
看个人习惯是否采用吧,自己标注的条理性要好些,心里有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少网友认为用模型项目标尺寸需要花很多时间整理,其实不然,solidworks2011版可以自动调整工程图尺寸位置 ...

尺寸多了,要很多时间,看了呢这该法,我想是不是我们没有掌握的很熟练。

网友:
复杂一点的零件就容易死机,

网友:
还是不习惯用sw画图

网友:
不错,感觉和proe出工程图差不多,很清爽

网友(2012-06-02):
建模时就必须考虑出图,这是基本的,但复杂的图形就算了吧,调整的时间,还不如一个个标注

网友(点评):
PROE也是这样

网友:
按机加工路线来建模,能用模型尺寸出工程图会很快的!

网友(点评):
这个建模容易吗?建模一般是堆积木,机加一般为切除

网友B:
复杂的图用这个不是很方便!很复杂的图我一般宁愿转到CAD中去标注

网友(2013-06-15):
引用 楼主:
不少网友认为用模型项目标尺寸需要花很多时间整理,其实不然,solidworks2011版可以自动调整工程图尺寸位置 ...

mark,给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少网友认为用模型项目标尺寸需要花很多时间整理,其实不然,solidworks2011版可以自动调整工程图尺寸位置 ...

哎~~!
我以前也是一个一个尺寸拉。。。。。。。。。。。。。。。。

网友(2013-08-24):
引用 网友A:
模型标尺寸这在SW中叫零件的 DimXpert 是一组工具,这些工具可依据 ASME Y14.41-2003 和 ISO 16792:2006 标 ...

正在学习tolanalyst

网友:
还是觉得自己标比较可靠,自己思维和方式习惯了,也好检查,

网友:
恩,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这个命令很不错,只是感觉比较机械,还不够智能化,有些识别不出来。

网友:
一直在寻求一种快速的三维标注方法

网友(2013-10-30):
模型尺寸,不完全等于加工尺寸。。。

网友(2013-12-03):
不错的   图片还制作成动画的  蛮有才的

网友:
最重要的一点,自己标的都是从动尺寸,不能与零件双向关联。而用模型项目标的尺寸都是驱动尺寸,尺寸变动后会直接反映到零件

网友(2014-01-10):
这功能很早就有了吧

网友:
使用了但不是很顺利,还有dimXpert,感觉不是很舒畅使用,不手标的明朗啊

网友(2014-11-24):
我有一个工程图模板,使用模型项目标注尺寸后,尺寸是自动对齐的,并且分布的还算理想,但是不知道是如何设置的

网友:
感觉简单图还是CAD快,没必要绘制三维的再转工程图

网友(2015-01-09):
又学一招

网友(2016-05-14):
模型项目标注确实快捷,也一直在用

网友:
尝试过多次,还是不怎么理想,可能细节上还未完全掌握

网友(2017-09-07):
一直想充分利用 模型项目 这个功能,但是我习惯自上而下设计,所以很多零件的特征是参考了装配体中的其它零件,而这样的话,模型项目的缺陷就体现出来了,模型项目只能标注出来你零件模型中实际存在的尺寸,但是却不能把参考别的零件的尺寸标出来,这就比较尴尬了,因为这样极容易导致漏尺寸的问题,也许是我没有发现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如果有高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望不吝赐教,拜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复杂的图用这个不是很方便!很复杂的图我一般宁愿转到CAD中去标注

多复杂都不需要到CAD 标注,一般用下加几个点就可以了

网友(2019-01-17):
简单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