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加工长160MM的直径10MM的孔同心度0.02MM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2011-12-25):
最近接到加工长120  直径10.12.16的孔  同心度要求0.02光洁度1.6  材料45#钢
用加工中心加工   但加工出来的空回偏掉     用加长钻头打孔,在用合金铰刀铰孔  经常出现下面大概有5MM左右铰不出来
求高手赐教解决方法     大家也可以一起讨论解决方法

网友:
一看你就是没做过精密加工的,绞刀绞孔不能提高同心度,88

网友A:
让铰刀浮动起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铰刀浮动起来就行了。

不明白  怎么浮动?

网友:
没明白楼主是什么地方达不到要求?交孔只能改变粗糙度,不能改变位置公差。

楼主:
现在就是孔铰不出来    在空的末端有10MM铰不出来    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你要用有底刃的铰刀,也就是铣铰刀,底刃有切削功能

网友(点评):
还以为是盲孔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明白  怎么浮动?

  机用铰刀铰孔,做一铰刀柄套,套孔比柄大上0.05到0.10,然后夹到夹具上,这样铰刀就有了一定的偏移修正量。要注意的是,套上有一螺钉,是固定铰刀用的,铰刀上开有一个浅槽,如铰刀打颤,可用螺钉调整浮动量,只到既不打颤,也还有浮动量即可。这是机加工提高尺寸和位置精度常用的简单有效的工艺办法,你可以试试。

网友:
没做过这个不太清楚

网友:
通孔盲孔?通孔买反镗刀两头加工。

楼主:
通孔  还有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  请高手赐教

网友B:
做好孔,双顶针顶住,车外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铰刀浮动起来就行了。

浮动铰刀不能保证同心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好孔,双顶针顶住,车外圆。

外圆拉毛刀,要车圆,然后做孔,最后精车外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