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压力损失的讨论

楼主(2011-12-26):
最近接了一个工件气密性检测的活,在用两位三通气动阀的时候发现P口与A口相通的时候会有压力损失。用的是亚德客的两位三通常闭气控阀,分析其内部结构没发现此泄漏的理由,特向社区高手求教。请问什么样气控阀在通路的情况下不会发生泄漏,微漏都是不能容忍的。常开的两位三通能解决此问题么?希望能和各社友  讨论学习

网友:
应该是节流损失  和泄露无关  选择通量大一点的阀应该会好一点

楼主:
我们这样试过,直接测量两位三通气控阀的压力损失30s压降在300pa,如果不接该阀压力损失为零

网友:
图看不太清,如果是要保压的话用座阀型三通阀效果好,滑阀必定泄

楼主:
如果直接在P口前端掐死,压力损失为零,基本可以排除管路其他地方的泄漏,我怀疑是不是常闭阀在A口与R口相通从设计上就不能保证不漏,如果换成常通阀是不是能解决

楼主:
座阀,以前没用过,查查资料

网友A:
泄露分阀体泄露和管路泄露,你多大的压力?泄露量要求多少?、
微漏都是不能容忍的话要用防泄露阀,管路用金属波纹管,否则的话你的气路泄露量会远远大于你的检测泄露量。普通的两位三通阀根本就不能用。

网友:
而且街头要用法兰连接,中间用金属密封圈。你用普通结构的话,光街头的 泄露量就大于检测量,还做个毛检测啊。

网友B:
呵呵,你什么单位的啊?如果和我们单位不竞争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哥当年可是花银子和时间才搞懂的

网友(点评):
检测器密性的我都外发专业公司的,因为他们便宜。1台检测仪材10W(也有更便宜的,部敢用),自己做就不合算了。

网友(点评):
10万,我做哈哈哈哈哈

网友(点评):
10W!要看精度,如果是氦就太便宜了,如果检压差就坑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什么单位的啊?如果和我们单位不竞争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应该是存在竞争的,我是重庆这边的,日达。做这台设备是做工件干检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存在竞争的,我是重庆这边的,日达。做这台设备是做工件干检的

不好意思,是“不存在竞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泄露分阀体泄露和管路泄露,你多大的压力?泄露量要求多少?、
微漏都是不能容忍的话要用防泄露阀,管路用 ...

0.3MPa的压力,泄漏量30s允许在10pa以下

网友(点评):
是10Pa?有点困难。

楼主:
管路用Φ6的尼龙管,铜管不好布线

网友A:
尼龙管?要波纹管滴!接头呢?普通的?阀也不对,要用截止阀。

网友C:
楼主的检漏系统为什么没有标准罐?管路不要随便乱用,有很严格要求的,用SMC检漏仪专用的管,导热系数低,阀用气控阀是对的,避免了温度对气压的影响,你们用谁的仪器?COSM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尼龙管?要波纹管滴!接头呢?普通的?阀也不对,要用截止阀。

大侠说得对,我实验了,两位三通阀不行,用截止阀没得问题得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侠说得对,我实验了,两位三通阀不行,用截止阀没得问题得

我管路用的是尼龙管,因此我接头用的锁母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检漏系统为什么没有标准罐?管路不要随便乱用,有很严格要求的,用SMC检漏仪专用的管,导热系数低,阀 ...

检漏仪用的国产的(新线科技),仪器我试过了,没什么大问题,灵敏度挺高

楼主:
刚刚接触干检,谢谢各大侠赐教

网友(2012-02-29):
气体在高速运动的时候,压差就比较大了,二分一no v 平方,自己算算。挑个大一点的阀。同意2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