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重力铸造件,车出来的工件不光亮,表面有白斑

楼主(2011-12-26):
我这边有个铝重力铸造件的加工,是用机床加工的,主轴转数800,车出来的工件不光亮,表面有白斑。请问我能用什么方法是它变得光亮呢?

网友:
用金刚石刀具试试。我们车的会有彩虹似的光泽。

网友:
我们也有这样的情况,后来换了切削油,就OK了.好像是切削液氧化产生的.

网友:
直径多大呢 ,要看线速度的,刀具材料角度?受不了这个行业光拿转速说事,线速度决定。。。。

网友:
换下刀试下,是不刀用太久了

网友:
材料問題,我碰到過相同的問題.換了材料就好了,材料有雜質.

网友:
把你的普通乳化液换掉,试试
   如不行,可能是铸造材料疏松

网友:
精钢石车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