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小尺寸碳化硅密封环加工设备

楼主(2011-12-26):
本人有个产品:

材料为碳化硅陶瓷,年定量约10000件。但是由于尺寸太小,不好加工(同轴度和平行度非常重要)。现向各位大虾们寻求这种专用设备,例如小型的工具磨床等。

期待高人指教,谢了先~~

网友A:
你用百度搜索下看看能不能找到吧,一般都没有问题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百度搜索下看看能不能找到吧,一般都没有问题嘚

谢谢,找了一些,但是都是觉得尺寸太小,公差不好控制的。

网友B:
雾面抛光砂意思?陶瓷行业属于吧

网友C:
找到行家了吗?如果是机械密封上用同轴度和平行度不用这么高吧,价格可以嘛,也叫好控制了

网友:
百度搜索下看看

网友D:
买毛坯自己加工,主要是外圆,端面用研磨或者抛光。外圆磨用数控磨床。

网友E:
你的量太少了。。如果年有50-200W的量我就帮你做了。。。还有没同类的产品。。

网友:
qi dai gao shou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雾面抛光砂意思?陶瓷行业属于吧

是的,工程陶瓷,碳化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到行家了吗?如果是机械密封上用同轴度和平行度不用这么高吧,价格可以嘛,也叫好控制了

是在密封中用的,平行度和同轴度要求是受应用的控制,因为是高速转动(15000-20000RPM),同时又是小尺寸。

现在只是人工加工,产能低而且报废率高。

继续寻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毛坯自己加工,主要是外圆,端面用研磨或者抛光。外圆磨用数控磨床。

床子是用这些,但是关键是小型的,例如工具磨。大的床子不适合,工装夹具都费劲呢~~

再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量太少了。。如果年有50-200W的量我就帮你做了。。。还有没同类的产品。。

请问您用什么工艺?注射成型的氧化铝陶瓷有量,倒是可以,但是碳化硅不行啊~~

网友D:
如果是图纸上的外形,光加工外圆很容易的。最好是数控的床子。还有,砂轮是很重要的。还需要芯轴之类的工装。还有,你没有说清楚什么尺寸不好加工,说得具体点,才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图纸上的外形,光加工外圆很容易的。最好是数控的床子。还有,砂轮是很重要的。还需要芯轴之类的工装 ...

多谢。

目前遇到的问题就是平行度不好控制,加工出来在0.05至0.1之间。还有就是同轴度,加工出来在0.2至0.3之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目前遇到的问题就是平行度不好控制,加工出来在0.05至0.1之间。还有就是同轴度,加工出来在0.2 ...

平行度不好是在哪道工序?什么设备加工? 同轴度呢?什么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用什么工艺?注射成型的氧化铝陶瓷有量,倒是可以,但是碳化硅不行啊~~

你到可以发件样品过来。。我们现在也在做机械密封件里的这个零件。。13408065932

网友(2012-07-20):
引用 网友F:
了解中,,中,,,,,,,,,,,,,,,,,,,,,,,,,,,,,,

高人回答

网友(2013-07-30):
买毛坯自己加工

网友G(2014-05-03):
是烧结设备吗?

网友(2015-02-21):
引用 楼主:
多谢。

目前遇到的问题就是平行度不好控制,加工出来在0.05至0.1之间。还有就是同轴度,加工出来在0.2 ...

你好,我是山东淄博的,专注于碳化硅机械密封环的出口代工。欢迎联系QQ2648269918

网友(2024-03-06):
我是北京专门生产研磨抛光设备的,加工过碳化硅密封环产品,请联系我13810764558,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量太少了。。如果年有50-200W的量我就帮你做了。。。还有没同类的产品。。

老板是哪家公司的,方便留个联系方式,沟通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烧结设备吗?

我这是做研磨抛光一体设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