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功率与容量有区别吗?

楼主(2011-12-26):
以前只知道电机选择是按功率算的,今天看到一个电机称是马达容量,网上一查说容量就是功率,还不满足,有没有大侠知道根底呢?

网友:
单位量纲都一样,容量KVA,和功率单位kW相等,电柜上经常标容量,零部件上经常标功率,都是一回事

网友:
应该不一样吧 一个是输入 一个是输出

当年课本上 画什么矢量  要乘以一个角度的COS 什么的   有功功率 无功功率 等

感性负载 电容负载 电阻负载什么的

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
应该是有关系的,虽然我对这方面不精通,顶

网友:
电机上面记得有个 功率因素 就是 cos 多少

所以 感觉 配电源的时候 要看电机容量  选电机时看功率   不知我理解的对不?

网友:
容量应该是 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合  电机的功率是额定状态下的输出功率把

网友:
应该是输入电机最大功率吧。损失也计算在内。

网友(2012-04-10):
之前我也以为是一个概念,看到大家的讨论才知道原来还是有区别的。以前只知道P=UI

网友:
电机的功率就是实际上能够转换成机械能的所需要的功,即电机轴头输出功率。

网友(点评):
电机容量是指电机运行是电网需要给电机提供的能量。容量指的是吃进电流的能力,功率是指做功的能力

网友:
视在功率平方=有功功率平方+无功功率平方 单位也不一样 另外还有功率因素
记得电工学里变压器相关章节有讲到

网友:
容量x 功率因数 等于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