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是怎么拐弯的啊。

楼主(2011-12-26):
火车车轮是死的,与轨道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摩擦

网友:
如图,铁路拐弯处的两跟铁轨不是一般高,有一定倾角。这样可以提高火车的速度,倾角使重力的分力和铁轨对火车的压力一起提供的向心力比单纯的靠铁轨压力提供的向心力更大,这样能够满足火车更大的速度所需的向心力;轨道最大的压力是固定的,而倾角会影响提供一部分向心力的重力的分力,这就影响了向心力的大小,从而决定了速度的大小,因此国家规定倾角的大小就规定了火车的最大速度

网友(点评):
我想楼主说的火车拐弯与倾角无关吧? 估计他想问,火车轮距与轨道一样宽,轴间也是成刚性长方形的,如果与弧面接触,不就别起了?

网友:
二楼太给力了,这论坛里真是什么人才都有

网友:
车厢下面有转向架,车厢前后两个转向架,每个转向架下面有四组轮子,转向架是可以绕一根竖直轴旋转的

游客

网友(2012-05-10):
不错,学习了。

网友(2011-12-26):
看的我一头雾水,夹角?速度?拐弯?

网友:
火车拐弯不用方向盘,哈哈。

网友:
中学物理就有这道题,给出内外轨的高度,计算车速

网友(2012-01-30):
真牛啊,则其实是个物理学中力的平衡问题

网友(2012-04-22):
这论坛里真是什么人才都有

网友:
楼主在给普及一下呗

网友:
问题都没回答,就是牛

网友:
敢问楼主是学什么专业啊?

网友:
这个在高中物理就遇到过 2楼很给力啊

网友:
向2楼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