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凸轮分割器来控制转盘,请教

楼主(2011-12-26):
老大说要用凸轮分割器来控制转盘能够分步旋转,但我觉得用步进电机就可以的!你们认为这两者控制方式的异同?

网友A:
价格你考虑过没有啊?

网友(点评):
用步进电机便宜,但是步进电机的响应速度、扭矩受到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你考虑过没有啊?

感谢你的快动作,那除了价格之外还有没什么?(步进电机装配快,不用加工!)

网友(点评):
不用加工?那个凸轮分割器你不是想自己加工吧,精度还是很高的哦,至于区别,一个是考凸轮跟顶针紧密配合分度的,另外一个是电脉冲信号来分度的,至于你选用什么应该是考虑你的工况而定吧!

网友(点评):
自己加工,有的搞哦,买的话就贵了,绝对比步进电机贵

网友:
分度器是机械式的,大型回转结构用,低负载的可以用伺服或者步进。

网友(点评):
呵呵,对滴,分度装置是很精密的,有专业生产的,价格不低的

网友:
凸轮分割器是机械式的分度装置,不存在累计误差,步进电机要是没有转角反馈,丢步就会造成累计误差,多转几圈,就有几度的偏差了

网友(点评):
步进电机确实存在丢步的情况,如果有Z相的话也不至于那么不堪,累计误差不至于这么大,而且累计误差可以想办法消除的

网友:
还有就是 你老大多大年龄,年龄偏大的机械人,不太接受步进机,伺服。

网友:
步进和伺服加个感应片就可以了,每转1圈的累积误差是一样的,在一圈内累积误差要控制在需要精度的内。

网友B(2013-04-19):
看你的负载时多大,负载大的话用分割器最好,步进容易跳步抖动,如有需要请与我联系18862347597。

网友(2013-08-17):
转盘,那应该很重的,惯量大,要求的转矩大,步进电机的话减速比要很大吧

网友(点评):
那就不适合用步进电机了,扭矩大,步进电机过载能力很差的

网友(2013-10-17):
楼主有分割器的三维吗给个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负载时多大,负载大的话用分割器最好,步进容易跳步抖动,如有需要请与我联系18862347597。

你们生产凸轮分割器吗?

网友:
你是销售还是技术工作?

网友(2013-12-30):
技术销售都有做

网友:
分割器更稳定些,精度也要高很多

网友:
这俩个不是一个概念:分度器是电机持续旋转,转盘在机械结构——就是凸轮的驱动下,机械式“停-转“结构。你说的另外一种是控制电机启停的结构。

网友:
分度器不需要考虑0点问题(超载情况除外,因为超载可能导致惯性太大而冲过空程),因为它本身的结构保证了它的精度。
步进电机控制,必须很好滴解决找原点问题。而且,如果负载稍大,你可能都刹不住车的!

网友:
其他还有累计误差之类的有没有考虑,伺服或是步进电机都是只要不停的转都是误差一直在累积,而分割器是一圈以后重新开始。

网友(2018-06-28):
还有一个惯量比要算一哈,转盘+治具的惯量/步进电机的惯量<17(数值忘记了)

网友:
精度不十分高就用槽轮结构吧,我做的转盘直径1M边缘等分12工位,每个工位载重20公斤,定位精度1MM

网友:
对的,转盘的转动惯量很大的,步进电机实现的投资不会很低,分割器直接买就可以了

网友:
主要看整机成本:凸轮分割器是机械式的分度装置,不存在累计误差,步进电机要是没有转角反馈,丢步就会造成累计误差,多转几圈,就有几度的偏差了,但用传感器做个零点位置,可以消除步进丢步问题,还有负载都要考虑进去。二者现实都设计过

网友:
凸轮分割器属于机械式的,而用步进需要消除累计误差涉及到电气控制,如果对于不太懂电气的还是选用凸轮的

网友:
步进只能是负载小的情况下,速度也慢,位置停不准,分割器负载大,

网友(2023-02-15):
设计小型转盘设备是不是用分割器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