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钢辊式矫直机相关数据,求解

楼主(2011-12-26):
  带钢的辊式矫正机,市场上有成熟产品,目前的一个设备上有钢板矫直这道工序,所以需要设计矫直装置,看了些材料,也根据我这个工况计算了数据,有几处不明白想请有经验的前辈指点:

  带钢(钢板)的辊式矫正机中辊子的布置根据钢板的厚度和材料有不同的形式,我的工况是钢板厚4~6mm,宽最大1250mm,属于中薄板,冷矫正,目前我采用的辊子布置方式是上辊单侧可倾斜,上下辊各一层工作辊,无支承辊。

  问题1:
根据《轧钢机械》,《带钢精整设备》等几本参考书上的资料,我确定了辊径和辊距,辊长等等数据,但是上下辊在工作时的辊间初始距离无法确定,几本资料中都找不到这个数据是如何确定的。难道是试用过程中调整出来的?虽然上辊单侧可倾斜调整上下辊的间距,但是每个板厚都该有它对应的最佳的上下辊工作距离吧?请教这个数据如何通过计算得出。

  问题2:
辊式矫正机设计有两个变形方案可供选择,大变形量矫正方案和小变形量矫正方案。因为空间限制我需要采用辊子较少的大变形量矫正方案,原先作的设计是小变形量矫正方案,根据参考书上的经验计算公式,我将一系列的数据转换过来后,找不到验证的方法,即改造矫正机从多辊变为少辊后,其工作效果能不能和未改造前一样,除了现场样机试验无法验证。网上也找了相关的改造内容,有这样多辊改少辊的改造设计,但是撰稿人只对比了前后的辊子强度和输入转矩,并未有数据支持改造后的设备能加工出合格产品。难道除了制作样机验证效果别无他法了?

  其实就是原先的小变形量设计方案也无法用理论的方法支持该方案的可行性,因为所有的计算公式和其中取的相关因数都是经验数据,矫正机多辊加工滚轧变形里其中的弹塑性变形很复杂,如果要本人一个个辊子推导计算出最后确定转矩,正压力等等公式,实在没有这个能力,只能采用书上的经验公式。采用经验公式的设计是否就能确保设计是大致成功的?

这是对我这样入行不久的人来说很大一个疑惑,也许我苛求了,经验都是总结实践出来的,做个样机试试或许是躲不开的必经之路。

网友A:
问题1:每个板厚都该有它对应的最佳的上下辊工作距离吧?---错。是依据材料的不平均情况来调整的。确实是在试用过程中调整出来的。
如果可以计算,那么就可以数控化了,这机器。

问题2:矫正机从多辊变为少辊后,其工作效果能不能和未改造前一样,---不会一样的,多辊好过少辊,但是都可以矫直的。

网友:
哎呀,同行哦!幸会幸会,至于你所说的问题想说的太多又不知从何说起,真是两个字“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每个板厚都该有它对应的最佳的上下辊工作距离吧?---错。是依据材料的不平均情况来调整的。确实是在 ...

多谢前辈指点!
问题1:那么对应不同的不平度,上下辊的距离该有对应数据吧? 我看的资料上只有不平度的分类和矫正辊的布置形式挂钩,找不到具体的对应关系,这个在现有的矫正设备里是如何确定上下辊的初始距离的?

问题2:多辊改少辊后,同样能矫直,但是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是不是没有把握的?如果达不到要求,像那些上下辊距离不能调整的矫正机是如何正常工作的?

问题3:不知前辈对变辊距设计和等强度设计等新形式辊式矫正机应用情况有没有了解?新设计是不是能达到减少断轴缩短辊距等等预期目的?

网友A:
问题1:那么对应不同的不平度,上下辊的距离该有对应数据吧? 我看的资料上只有不平度的分类和矫正辊的布置形式挂钩,找不到具体的对应关系,这个在现有的矫正设备里是如何确定上下辊的初始距离的?
以过(超过)弯量使不平度加大,让原板的变形加大,就不用再考虑原板不平量不同的问题。
就以较大的初始距为之,无需想太多。(不搞论文,只求实用)

问题2:多辊改少辊后,同样能矫直,但是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是不是没有把握的?如果达不到要求,像那些上下辊距离不能调整的矫正机是如何正常工作的?
往复多辊几次总是可以的吧。双辊就是这样搞。

问题3:不知前辈对变辊距设计和等强度设计等新形式辊式矫正机应用情况有没有了解?新设计是不是能达到减少断轴缩短辊距等等预期目的?
神马变辊距的,那只是将不同辊径置放于一部机器里,前大后小的配置。大辊轮间距小不了,小辊轮间距大就效果下降,为保有矫直矫平的效果,肯定就会搞成不同的辊距咯。
断轴的源于轴的疲劳,轴径是需要校核的,当使用阶梯轴时可以用当量直径来简化计算。
小辊轮可以采用多层支撑的方式达到强度提高的目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那么对应不同的不平度,上下辊的距离该有对应数据吧? 我看的资料上只有不平度的分类和矫正辊的布置 ...

多谢前辈的答疑! 前两条很给力,第三条我决定暂不采用新设计,没有做过这个,步子跨太大没有把握,第三点里的两个概念是参考崔甫著的《矫直原理与矫直机械》,据说已经申请专利,就是不知道实际应用如何。

网友(点评):
神马专利,一笑而过。国外早在专利前就有商品市贩。

网友:
我只知道上下棍排的距离是在使用中根据板的平整度试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