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制件的模具怎么做?

楼主(2011-12-26):
请问这个制件的模具怎么做啊??

网友A:
啥材质的,如果是塑料的,应该是几个瓣模具组合的,这样才好分模。

网友:
严格的说,这个产品的设计必须做修改,否则即使要做模具几乎是不可能!

网友:
如果实在没有办法修改产品设计,也只可以把产品的外形做好后(利用模具),如何再用专用的工装加工那13个侧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材质的,如果是塑料的,应该是几个瓣模具组合的,这样才好分模。

是pom材料的 做瓣模具岂不是很复杂?

网友(点评):
所以说得确定加工工艺,孔后钻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材质的,如果是塑料的,应该是几个瓣模具组合的,这样才好分模。

后钻不可以 一定在模具里面成型

网友A:
13个活块,尼玛这不折腾人吗?开模时13个模块怎么活动啊
还有,按你的尺寸孔直径15mm,只能开9个孔,开不了13孔。如果孔的直径是10mm,倒是可以开13个孔

网友B:
晕,楼主,你搞什么,图都有问题啊!你要接下这单子就亏了Q!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个活块,尼玛这不折腾人吗?开模时13个模块怎么活动啊
还有,按你的尺寸孔直径15mm,只能开9个孔,开不了 ...

尺寸改成开12个孔直径1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楼主,你搞什么,图都有问题啊!你要接下这单子就亏了Q!

幸好不是接单子 只是拿出来参考大家的意见   尺寸改为直径10mm 开12个孔

网友C:
POM的材料要开模具,基本上很难!你试试看用6个孔做外抽芯,6个孔做内抽芯(斜顶)。没有时间给你做具体点的运动分析,估计6个内抽行程有困难!!!由于你周边都是滑块,所以,流道设计估计要做三板模,用点交口。或者把三个内抽芯分配在A板那边,利用第一次分型的时候先抽出来。这样B板那边顶出时三个内抽应该问题不大!具体的三D分模你自己做做看!除此之外,好像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网友D:
楼主是不是在玩呢?如果不是玩,可以开模具做出来的 ,呵呵,觉得还是简单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POM的材料要开模具,基本上很难!你试试看用6个孔做外抽芯,6个孔做内抽芯(斜顶)。没有时间给你做具体点的 ...

非常感谢您的意见 我会好好参考的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不是在玩呢?如果不是玩,可以开模具做出来的 ,呵呵,觉得还是简单哈

我还是经验浅薄 对我还是有难度的

网友(点评):
POM材料较硬,所以直接做成不开孔的,然后用工装钻孔,合适。

网友(2015-08-25):
设计这么复杂产品结构是否可以更改????

网友:
纯粹加工的话 车床装个动力头  妥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