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气缸速度怎么算?

楼主(2011-12-26):
机构和选型都确立的情况下,怎么算?要求数据较精确,比如误差在±10%内。
比如20-75的气缸(20缸径,75mm行程),用两根hgh15ca1r160z0c的单滑块直线导轨进行导向(导轨15的,长度160),带动总体负载5kg,升降运动,实际行程65mm,两端都是用10的油压缓冲器缓冲,缓冲距离都是10mm。减压阀过来的压力5kgf/cm2,然后接的电磁阀控制气缸升降运动。

虽然自己没弄过,但题目应该比较简单,对吧~

网友:
这种东西没人算吧,上面的数据冒似啥都有了,但是还有地方忽略的,比如电磁阀的口径,气管的管径,气缸本身就能调节进气量,而且用过一段时间以后还会有接口漏气的情况,负载也会有变化,新的时候5KG,用一段时间以后可能那个地方卡了,实际要用的就超过那个力了
我想真想算个大概的话能提这个问题的人自己也能算吧,就是怕麻烦罢了
如果是要知道动作时间,样本上都会有的

网友(点评):
样本上只会给出最大速度。给出的例子,气路的内径和长度正常情况下忽略吧,ms级的差异;节流阀不考虑;漏气什么不考虑当然实际中需按最坏可能状况考虑。谢谢回复!

网友A:
哈哈,看着简单吗?实际不简单,这问题足以把一个大学的正教授考倒了,考的再也不开口,哈

1  10%的速度误差属于比较精确的了,要先建立一个数学模型,

2 模型包括所有的运动件,排成一列,另外加摩擦力与排气的阻力,这个摩擦力是变的,包括静止摩擦力,静、动之间转换的过程,动摩擦力,动摩擦力是速度的函数,不是一个恒定值,随时在变化,也可以列成时间的函数,而排气阻力与运动速度又有关系,

3 用于加速的力是扣除各项阻力的一个力,对抗惯性,产生加速度,而速度是时间的函数,

4 汽缸进气开始,流速慢,阻力小,压力损失小,作用在活塞的力大,产生的推力也大,但必须克服净摩擦力,推动的那个瞬间,瞬时加速度最大,

5 活塞加速,瞬间减压,此时进入的气体有瞬间膨胀,产生瞬间减压损失,瞬间减速,瞬间抖动,

6 气路减压,供气压力下降,达到一个稳速过程,

7 到控制点,停止供气,瞬间减速,

阁下把这个过程连续起来,在你整个行程内分解掉各个过程,计算最大速度,最小速度,平均速度,最终就知道你那个10%是否有效,不简单的,有可能要在管路布置一个小气罐维持一个稳定气压,计算热力学看是否会因为减压导致速度不够,

汽缸控制,看似简单,全世界玩到一个精密速度控制的,也非常少,

游客

网友(点评):
分析的好详细

网友(2012-07-07):
该类问题建议楼主估算,冗余多留,最后以实测数据为准,往回反算,修正方案,反而来的实用些。你按998大侠的算法建模后计算出的结果和实际结果还是要有些差距吧。学术意义大于使用价值,呵呵。
只好说:佩服了!!

楼主(2011-12-26):
998大侠一回复,这题目简单与否没得忽悠了。

10%计算误差系随口之言,但小气缸计算时很多要素可忽略才对。
工作中,有时机器上气缸的运动周期与最初构想不符;各大厂家也没有对应的气缸估算软件,即便费斯托。刚才偶然想到,所以发个帖子供大家讨论。
另外二楼所说的没人算这个,对也不对,有循环时间要求的地方,至少我是不敢不算的;说是算了,基本按照理论值在算,气缸出力-摩擦阻力,行程,得到的时间再给个宽放系数(这个比较重要)。998大侠说的那些,基本都没考虑。

网友(点评):
呵呵 还是按自己实际的情况多测试,以实际可重复的数据为准,所谓的理论建模得出的数据只能作为定性参考,不能做定量依据,毕竟现实环境比起假定的计算条件来得复杂得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998大侠一回复,这题目简单与否没得忽悠了。

10%计算误差系随口之言,但小气缸计算时很多要素可忽略才对 ...

大虾不太较真儿,好!工程问题吗!

怎么说起这个了?以前遇到过一个特较真儿的家伙,非与阿拉抬杠,他说国内技术人员都是混事儿的,无一例外,而那家伙自己却有一个特大的帽子,阿拉一遇到这类家伙就有玩的情绪,就有斗志了,哈,那家伙看阿拉给他写的东西,最后说:我不看这个,你不过也是一个侃爷!有本事你别玩这个,你玩数学算什么能耐?有能耐你给俺随口估计一个数?有那个能耐,算你狠,

哈哈

网友(点评):
随口估数的人也配做工程师?!

网友(点评):
代数式是登山的拐杖,随口估数是已经扔掉了拐杖。

网友(点评):
我操,原来像俺这样胡扯的人这么多。随口估一个数?真tmd的搞笑啊。

网友(点评):
看看《别闹了 费曼先生》,这位科学家还是能很快估一个数出来的能耐!不得不服这种人的存在,只怪自己学艺不精,也没这天赋!

网友(点评):
随口估也行?

网友B:
气缸是不能保证速度的,只能保证行程。因为速度与气压、缸径、摩擦、外部阻力都有关系,无法确定。

网友(点评):
此为正解,赞同!经过多次用过才有此感悟!

网友(点评):
确实是这样,速度要参考该型号气缸厂家提供的最快速,使用中由节流阀来调节最佳使用速度

网友:
998大侠也经说的比较全了,反正我碰到真正会算气缸的没几个,很多人还在套液压缸的公式,真是让人无语。
1、首先,要确定气源类型,是压缩机直接供压(这个极少见),管网供压(气罐远且可能有其它执行机构分压),气罐直接供压(还得看和气缸容积比例)。
2、其次是阀的流通能力,这个就不用说了,但是要注意阻塞流条件,公式系数不一样。
3、然后是阀后容积,包括管路容积,气缸无效容积和有效容积,这个是大多数人都会忽略的,其实很简单,1升的空间里注入多少升的气体压力才能到多少公斤,所以气路的管子太粗没有好处,太长也不好,这跟液压完全不同,可惜很少人认识到。
4、还有气缸类型,记住弹簧单作用缸比双作用缸慢了约一半,受力分析一下就有这个结论。
5、气动上排气节流也不少,背压不可完全忽略。
6、热力学效应,减压和排气是有制冷效果的,虽只有百分之一二,但也有影响的,如果气源干燥不好,那么影响会放大。
基本就这些了,润滑好的气缸磨擦基本可控制在一定范围,以边界润滑为主,受速度影响较小,于计算结果并无较大出入。

网友:
楼主,SMC有个计算软件,可以帮你把整个气路都给选好了,当然计算也不例外哦!

网友(点评):
SMC还有这个软件,这个软件叫啥名,明天找供应商去要个。

网友(点评):
就是楼下说的ModelSelection,在SMC官网上看到了

网友(点评):
是的,直接找供应商拿,我也是找他们拿的,还让他们到公司来扫下盲

网友C:
前段时间998大侠刚教训过,不要依赖软件。
这次厚脸皮,再发一个
楼主可借助一个叫ModelSelection的软件来帮助计算
以前有验证过水平运动的速度,基本上与计算结果相符,如果再快些就能感觉到明显的震动了
有兴趣的,看这个图就知道是那个公司出的了。(避做广告之嫌)

网友(点评):
软件分享一下,前一段时间自己用手算了了一次花了很长时间。

网友(点评):
这个SMC的,有兴趣的可以到官网下载。

网友:
气缸是不能保证速度的,只能保证行程。因为速度

网友D:
ModelSelection的软件哪能下载?谢谢!

楼主:
是不太较真儿,见笑了。跟工程问题与否没必然关系。
且的确能力有限算不了,动静摩擦力转换和动摩擦力函数、排气阻力、速度、加速度,这几个变量的关系,等等。
其实理论知识学校都学过,唉~

例子中的小型气缸,比如电子设备上用的,简单计算得到的理论值与实测值差异不会悬殊,10%左右是达得到的。

上次算力士乐的伺服,也是靠软件,当时还感觉他们那软件真详细真人性化,现在看看,自己就是个堆积木的罢了。

网友:
气缸的速度是靠调速阀的,v=q/a气缸可以这么算吗?空气的压缩性很大啊。

网友:
气缸不是有最快速度的吗?你看你的行程和完成的时间,一除不就出来了,比较一下算出来的速度是否在最高速度之内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ModelSelection的软件哪能下载?谢谢!

http://www.smc.com.cn/software/ModelSelection.zip

网友:
简单的说。。有两点注意
1.气缸选型上有个活塞速度。。。
2.还有个就是气缸的允许动能。这个跟你带动的质量和速度有关系

网友:
速度真要去算准确不容易,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了。我一般将进气量配置得大致可以,再靠节流阀将速度调到合适

网友:
这个能算个理论值吧~~~影响因素太多了~~~
                  不过各位大虾的思路很值得学习~~~~

网友:
气缸的速度不可能像你要求的那么精确,因为它有很多因素影响:如进气量,出气量的大小;气源压力的大小;活塞与缸体的摩擦;水平还垂直等。气缸的速度只能笼统说不大于500mm/s。

网友(2012-03-28):
引用 网友B:
气缸是不能保证速度的,只能保证行程。因为速度与气压、缸径、摩擦、外部阻力都有关系,无法确定。

对单一气缸是可限定的,就是麻烦点,成本高点而已,可采用很多方法,来确定气缸的速度。算是远远算不准的,因为边条件,是不确定的,就像液压阀的阀口压力损失一样,算是算不准的,只能通过大量的试验,来确定一个范围。

网友(2012-07-06):
斗胆问一句,气缸的摩擦力怎么算出来啊

网友:
我的意思是:我有一个气缸,它的理论输出力是1920KN,问:它减去气缸内部的摩擦力后输出力是多少
我这的理论输出力是指工作气压1MP乘以气缸的缸径面积

网友:
很不错,一直苦于此类问题,先收藏了

网友:
求大虾跟进

网友:
我觉得还是 做做实验比较简单!!

网友:
很好处理,直接通过FESTO的一个设计软件GSED进行气动产品的选型  (我没有权限发链接,你可以私下找我)
您要求的各项参数都能得到计算的

网友:
有个调节阀的,进气不一样,气缸速度就不要。
固定好调节阀位置后,这个最好实测。有秒表自己测,就单独气缸动,连续动10次,大概估算
不过,这样估算误差是否过10%真不好说。

网友:
气缸速度无法计算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可以算,但首先是气压的稳定很重要

网友(2013-06-14):
其实没有多大意义

网友:
我按照最快3米/秒计算,够用即可,低速用调速罚

网友:
这个算不准吧

网友:
对气缸来说,速度要求这么严格,我就不用气缸了。

网友(2013-08-28):
算个这个头都大了,完全没有头绪呀!各种学习

网友(2014-06-08):
引用 网友A:
哈哈,看着简单吗?实际不简单,这问题足以把一个大学的正教授考倒了,考的再也不开口,哈

1  10%的速度 ...

有道理 顶一个

网友:
看大神论道

网友(2014-07-31):
气动手册应该有吧

网友:
是无法控制气缸行进中的速度的

网友:
气缸可保证不了速度 一般都是一个大概值 气压高和低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998大侠刚教训过,不要依赖软件。
这次厚脸皮,再发一个
楼主可借助一个叫ModelSel ...

分析软件我都是用FESTO的,他们的比较集成。现在玩气缸驱动液压缸,然后快速锁定。问题一大堆……
负载是变化的,不好控制。

网友:
这就是气缸和电机的区别,气缸的优势就是便宜

网友E(2015-01-21):
字迹潦草,请指教!

网友:
这个似简单,实际要计算一大箩筐!俺不会算!要是有哪位大侠算好了发上贴来那该多好!软件这东西只知道结果!

网友:
气缸内的压力不是恒定的,所以速度不可能很准确。另外没想明白为什么要用气缸保证速度。如果有速度上的要求用丝杆或皮带不就行了?

网友:
气缸可以保证行程,不能保证速度

网友(2015-07-03):
998大侠是个高手,学习了,感觉完全靠理论公式去算,需要确定的实际物理参数太多了,参数定的不对,结果和实际相差太大了

网友(2015-12-22):
气缸速度慢!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行程可以保证,速度不好弄呀?

网友(2017-09-30):
气缸速度用来干嘛? 加一个节流阀调节不就行了

网友(2019-03-25):
引用 网友E:
字迹潦草,请指教!

65X10-3是哪里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