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蜗杆传动怎么做?

楼主(2011-12-26):
最近出去测绘了一组蜗杆传动,测量了一些数据,但不知道参数该怎么定,哪位大侠指教下,或者有接近些的资料。

本来这一块都不熟悉,查的资料都是对正了的,这种没见过,模数、头数、特性系数、等怎么算。

蜗杆测量的数据

蜗轮测量的数据(30齿)

补充内容 (2011-12-27 10:09):
蜗杆头数是4

网友:
具体公式我记不清了,但我曾经在一本书里看到过,那本书就是《五金字典》在新华书店有卖的,那里面有你想要内容。

楼主:
如果按普通圆柱蜗杆来算的话,按齿顶、齿根圆直径和蜗杆轴向齿距的出的模数值不一致。那这到底是哪种的呢,会不会是英制的,大侠们指个方向

网友:
查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我找了一些蜗轮蜗杆的计算公式,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蜗轮、蜗杆的计算公式:

1,传动比=蜗轮齿数÷蜗杆头数
2,中心距=(蜗轮节径+蜗杆节径)÷2
3,蜗轮吼径=(齿数+2)×模数
4,蜗轮节径=模数×齿数
5,蜗杆节径=蜗杆外径-2×模数
6,蜗杆导程=π×模数×头数
7,螺旋角(导程角)tgB=(模数×头数)÷蜗杆节径
8,蜗轮外径=喉径+2模数
蜗杆的轴向齿厚sz=3.14159*m*0.5.法向齿厚sn=sz*cos(y)
蜗杆的轴向齿形角wz=压力角:其法向齿形角与轴向齿形角的关系是:wz=arc(tan wn/cos y)。.wn是法向齿形角

楼主:
算出来的模数在公制标准里没有这个值,不知道该怎么取

网友(点评):
你算出来了没有?算出来告诉我一声,我也学学……我不知道我算的对不对,模数m=2.5 分度圆直径45.蜗杆直径系数18.

网友(点评):
应该是短齿的,齿顶高0.8m

网友(点评):
m=2.5不对,2.5的话轴向齿距和螺旋导程就不符合了,按这个的话应该是2.31的样子,这个可能是非标的,至少不是公制标准里面的

网友(点评):
第一次听说还分长短齿,若是短齿,那齿根高该是怎么定的

网友(点评):
这方面我也不懂,只是看了你的问题,我也想学学,就看了些这方面的资料,学习下。嘿嘿……见笑啦,至于我说的那个短齿是资料上说的,齿顶高0.8m,一般的1m。希望有高手来帮帮忙,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        齿顶高:Ha = m(正常齿)ha = 0.8m(短齿)
•        工作齿高:h’ = 2m(正常齿)h’ = 1.6m(短齿)
•        轴向齿距:Px = πm (中线上的齿厚等于齿槽宽)
•        顶隙:c = 0.2m,必要时可减小到0.15m或增大到0.35m
•        齿根圆角:ρf = 0.3m, 必要时可减小到0.2m或增大到0.4m
•        齿形角:阿基米德蜗杆,轴向齿形角 αx = 20°,法向直廓蜗杆,法向齿形角αn = 20°,渐开线蜗杆,法向齿形角αn = 20°